问个机架的问题

楼主(2020-01-10):
穿越函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和一般的穿越架子比在飞行稳定性方面有提升吗?除了安全,别的还有啥优势。我就想拍摄片子,所以大家有靠谱的架子和配置推荐吗?

网友A:
没有优势,唯一的好处就是撞墙上可以保护桨叶,减少炸鸡。效率低。

网友B:
涵道机就是为了拍片子,只是一般的飞不推荐涵道机,效率确实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就是为了拍片子,只是一般的飞不推荐涵道机,效率确实有点低

效率低是重量问题,看我的单机249克,感觉涵道市场早晚被玩坏

楼主:
也就是说,就是安全考虑呗,除了安全一些,别的没有任何优势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优势,唯一的好处就是撞墙上可以保护桨叶,减少炸鸡。效率低。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机就是为了拍片子,只是一般的飞不推荐涵道机,效率确实有点低

如果涵道用dji数字,那还有必要挂个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涵道用dji数字,那还有必要挂个狗吗?

拍片肯定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