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入门攒机第三季5寸竞速机

楼主(2020-01-10):
机架:flash v2 强龙设计
电机:Tmotor f60pro三代 2700kv
电调:飞盈佳乐60a四合一
飞控:matek f405 std
图传:Rush Tank
摄像头:Caddx 平头哥2.1mm
天线:Rush 小樱桃

Flash 机架的特色:6mm超厚机臂,充满空气动力学的外壳设计,比传统机架更轻量化
安装好机架上下板以及机臂后安装四颗电机

给飞控所有焊点上锡,准备好xt60供电线
预先剪短所有电机线,切记宁长勿短,焊接供电线和电机线到电调上。

焊接飞控和电调连接的排线,注意线序

焊接图传以及摄像头排线,注意线序
焊接接收机连接线,我使用sbus接收机,在飞控最下端选择三个焊点焊接即可。

安装好摄像头以及图传和发射天线即可
骚气的220轴距竞速机就完成了
最后用醋酸胶布整理好电机线,大功告成

网友A:
这狗座固定方式好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狗座固定方式好有创意

下面用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C:
都在用强龙

网友D:
flash机架好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好骚气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援一个

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在用强龙

我这近水楼台了而且他这个透明色比较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机架好评,用了好几年了

你这个天线是915么?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烙铁焊接的?

网友F:
这个电机超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天线是915么?

这是以前的照片了,现在全换黑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用什么烙铁焊接的?

t12,前面的帖子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机超费电

不飞就不会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前面的帖子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