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Cam Swift 2 没有菜单板,怎么调参?

楼主(2020-01-10):
收了一个RunCam Swift 2 没有菜单板。想把电压显示调出来。某宝都没有,有没有大神有办法?

网友A:
各家的调参板其实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的调参板其实都兼容

我问了店家都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的调参板其实都兼容

网友B:
随便找一个插上试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一个插上试试么

找不到

网友C:
基本上可以用的,只是有个别按键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用的,只是有个别按键不能用

刚问了厂家说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问了厂家说是通用的

我caddx的runcam用不了,想去掉osd的厂家logo不行。

网友:
用OSD可以 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
都是通用的  我试过

网友:
调参板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