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断裂,泡沫胶加胶带强度够吗?

楼主(2020-01-10):
各位大佬,T28机身炸断了,只用胶带加泡沫胶,强度够不?试着感觉挺结实,会不会天上解体

网友:
放心吧,泡沫胶牢得很!

网友:
插几根烧烤签,筷子。

网友:
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种小飞机不会有问题。大一点的,里面可以做一下加强。

网友:
没问题,泡沫固定翼的优点,只要不是粉末性炸鸡,一般粘粘照旧飞

网友:
回复同上

网友:
牙签加泡沫胶

网友:
实在不放心弄个竹签子插上就行了,这点飞行强度完全没问题,放心,可以在里面贴上一层纤维胶带

网友:
可以加碳片

网友:
一次性筷子两头削尖,涂泡沫胶插进去,再粘纤维胶带,比原机还结实

网友:
jiasodai胶带?丑!

网友:
绝对结实透明胶都可以

网友A:
修泡沫机更喜欢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泡沫机更喜欢用热熔胶

热熔胶不会太脆吗

网友:
放心好了,修过的地方比没修的地方还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熔胶不会太脆吗

要用粘性好的透明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粘性好的透明胶棒

好的,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牙签涂泡沫胶插进去再用泡沫胶对接,绝对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