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正负极接反了,烧了,大神来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0-01-10):
接收机正负极接反了,烧了,大神来看看还有救吗?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怎么接反的?
PS:可以返厂维修,收费很合理。http://www.wflysz.com/p_shfw.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怎么接反的?
PS:可以返厂维修,收费很合理。http://www.wflysz.com/p_shfw.htm

本来做无动力,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
防反插的二极管烧了?把扫掉的东西取出搞干净,用电表测一下接收机电源接口,不是直通的话,再加电试试,运气好的话或许还好用。

网友:
如果拆除后没有短路的话,应该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没有无线电技术的话,返厂比较好!

网友:
炸的是钽电容,接反首先炸电源部分

网友:
天地飞的防反插保护

网友:
看运气吧

楼主:
现在怎么办?能自己修吗?反厂的话运费不划算

网友:
直接把电容去掉   清理干净   以前天地飞的接收这样干过  正常用

网友B:
10块20块的就修好了,我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块20块的就修好了,我可以修

能说一下坏的那个叫什么吗?

网友:
钽电容炸了,也许ldo也坏了这个的具体测试

楼主:
有能修的大神吗?

网友:
正极在三个线的中间。反了也不烧。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

换什么?

网友D:
你插了多少电压在上面,我的天地飞反插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插了多少电压在上面,我的天地飞反插还好好的

2s插的时候也没在意

网友:
自己买元件修运费也不便宜,还有隐患,不如返厂

网友D:
引用 楼主:
2s插的时候也没在意

哦,那你这个本来就有点超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你这个本来就有点超压咯

确实,但是实际电压也就不到6v

网友:
建议直接返厂吧,自己换配件劳神费力瞎折腾,修不好的话,再返厂,就可能GAMEOVER了,放心,你坏的地方不是保险丝坏了换了那么简单

网友:
单换个电容不一定能行。还需检查芯片的稳压管及解码电路的好坏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B:
10块20块的就修好了,我可以修

发射机无信号一般是哪里坏了?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