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组过外场电包的大佬帮忙给点意见

楼主(2020-01-10):
手边有十几个18650 C4动力电池 2100ma 30A放电的 想利用起来组个外场电包 应该买些什么?比如电芯 保护板(有没有型号什么的)
大佬们给点意见 谢谢
主要给穿越机3S 85C和4S 100C充电用

网友:
这几个算了吧

网友:
感觉太少了,不值得弄一次

网友A:
好像少了点,我用40多节组的

网友B:
虽然自己不怎么玩穿越,但是觉得组电池包太沉,买发电机加油又不方便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台比亚迪F0。代步也有了,装飞机的也有了,最后回血回的也不少

网友C:
买几块磷酸锂铁电池,带接线柱的。
你不用焊接
还不怕过放,你不用保护板。
正负极用铜片打孔一连就行。
再买个开关电源,齐活。
充电器你家里就给磷酸锂铁充电,外场给电池充电。两用。

网友:
可以组6s3p,这样效率高一些,大概能充4s1500的电池4到5块,综上所述,不值得弄,还不如买20到30a的聚合物或者磷酸锂铁电芯组一块6s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少了点,我用40多节组的

40多节我只想能充个两三次就够了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自己不怎么玩穿越,但是觉得组电池包太沉,买发电机加油又不方便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台比亚迪F0。代 ...

我有SUV 出门1.5米不用拆 直接侧着丢后备箱 就是出门后没电了很悲剧 多买几节电池又觉得浪费 所以想整个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几块磷酸锂铁电池,带接线柱的。
你不用焊接
还不怕过放,你不用保护板。

不用保护板不会炸吧?怕死 哈哈

网友D:
如果你是骑电驴的就方便了,买个电源转换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骑电驴的就方便了,买个电源转换器就OK。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电瓶?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电瓶?真的可以?

电动车的充电口直接对接电瓶的,花三四十就可以买到60-96V的20A   DC电源转换器,回来自己接个XT60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保护板不会炸吧?怕死 哈哈

不会,你用充电器的平衡充功能。组电包时加上平衡充的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