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能在高温下工作,而不能在高温下存放?

楼主(2020-01-10):
如题,为什么电池能在高温上工作,而不能在高温下存放?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你换个思路想想,人可以在40多度的汗蒸房蒸半小时,却不能在里面睡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思路想想,人可以在40多度的汗蒸房蒸半小时,却不能在里面睡几天

神评

网友B:
一楼理解正确,你可以在40度环境卖力的工作,但是要在20度的环境舒服的休息。
之前有很多大神把电池冲一半然后放到冰箱里冷藏,降低电池活性,能保存的时间长一些,现在好像几个人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理解正确,你可以在40度环境卖力的工作,但是要在20度的环境舒服的休息。
之前有很多大神把电池冲一半 ...

那要不要干脆冷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思路想想,人可以在40多度的汗蒸房蒸半小时,却不能在里面睡几天

亲这样说,简单易懂,一下就明白了呀,谢谢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这样说,简单易懂,一下就明白了呀,谢谢亲!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