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a10

楼主(2020-01-10):
亚拓a10想换锂电池,有人换过么,要选多大的.

帮忙看一下选那种电池合适,不知道能不能用2s的锂电池

网友A:
2s就可以了,注意有没有显示电压。没有显示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就可以了,注意有没有显示电压。没有显示容易过放

行,我回头试试,主要是它标着4 到6,我以为不能超6v

网友:
买两节五号铁锂电池给这个供电正好。买两节铁锂卖家会送两节占位筒正好适合这个电池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我回头试试,主要是它标着4 到6,我以为不能超6v

可以加降压模块,太麻烦,我都没有加,直接使用?千万别搞错正负极,烧控就完蛋了。飞机上电池,两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个遥控器怎么样啊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个遥控器怎么样啊稳不稳

买亚拓300自带的,我懒得调所以买的整套,我平时还有别的遥控,遥杆的话还是可以的,比较紧,顺滑度也还行,不过英文加黑白界面有点太低端了,如图练控电都不带,有点恶心

网友:
楼主,这个控可以连接朗宇m2吗?

网友:
現在有一種充電池,是五號 AA 電體積 1.5V 輸出,但內裡是鋰電池,

淘寶有售,那就可代替普通的 AA 電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降压模块,太麻烦,我都没有加,直接使用?千万别搞错正负极,烧控就完蛋了。飞机上电池,两用!
...

看 10 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 10 樓.............................

这个还的买,航模电池废物利用。随便报废的就够用了。天九控电坏后,一直都是淘汰下来的航模电池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亚拓300自带的,我懒得调所以买的整套,我平时还有别的遥控,遥杆的话还是可以的,比较紧,顺滑度也还 ...

再麻烦问一下我以后打算主飞470这个级别左右的直机,用什么遥控比较好。不用太贵,1500以内最好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麻烦问一下我以后打算主飞470这个级别左右的直机,用什么遥控比较好。不用太贵,1500以内最好多谢啦

二手Futaba14SG、日冠副厂接收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二手Futaba14SG、日冠副厂接收机

好像都推荐14sgt8fg是不是也够用呀。我现在用的套机里带的亚拓a10遥控器练模拟器手感还不错,考虑换个好一点的。这个亚拓遥控好像就是富斯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麻烦问一下我以后打算主飞470这个级别左右的直机,用什么遥控比较好。不用太贵,1500以内最好多谢啦

要是感觉英文用的惯回去买个futaba14sg,那个控性价比超级高,闲鱼价格也非常美丽,中文控的话可以看看天地飞的12,样子还行,一般都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推荐14sgt8fg是不是也够用呀。我现在用的套机里带的亚拓a10遥控器练模拟器手感还不错,考虑换个好 ...

就14SG,T8便宜点但是少了很多东西

网友E(2020-11-18):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推荐14sgt8fg是不是也够用呀。我现在用的套机里带的亚拓a10遥控器练模拟器手感还不错,考虑换个好 ...

我的固定资产里还有套全新的A10+150X,
这个A10是sfhss协议的么?为什么跟我的150DFC对不上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固定资产里还有套全新的A10+150X,
这个A10是sfhss协议的么?为什么跟我的150DFC对不上频呢

这就是亚拓很狗的地方了自家机器不兼容。逼你换新款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固定资产里还有套全新的A10+150X,
这个A10是sfhss协议的么?为什么跟我的150DFC对不上频呢

确实也是fh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