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6J的设置,飞K120

楼主(2020-01-10):
想用T6J来飞K120,求老鸟指导遥控器的详细设置。在此谢过

网友:
那个遥控器是英文缩写,看着就头疼,都不想用了。

楼主:
K120的卖家说对频就可以飞,难道遥控器不要设置吗?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十字盘SWSH选H1,螺距油门曲线舵量EXP根据实际情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SWSH选H1,螺距油门曲线舵量EXP根据实际情况调

谢谢指导,看着T6J的菜单就晕了,完全看不懂,以前跑船的时候用的。还希望能有更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看着T6J的菜单就晕了,完全看不懂,以前跑船的时候用的。还希望能有更详细的介绍。谢谢

详细只能私聊,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
發錯, 自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只能私聊,一两句说不清楚

能不能提供一下螺距的设置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只能私聊,一两句说不清楚

我在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舵机行程并不大,但在推油门的时候舵机行程很大导致舵机烧坏,请问应该怎么设置?是设置螺距吗?拜托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打副翼和升降的时候舵机行程并不大,但在推油门的时候舵机行程很大导致舵机烧坏,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

肯定要设置螺距啊,EPA(伺服器行程量)可以限制6通道的最大行程,通过N-PI和I-PI可以细调普通和特技模式下的螺距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设置螺距啊,EPA(伺服器行程量)可以限制6通道的最大行程,通过N-PI和I-PI可以细调普通和特技模式 ...

太感谢了,终于搞清楚了是在EPA里面改变6通道的数据来改变3颗舵机的行程。谢谢,祝新年快乐

楼主(2020-02-13):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设置螺距啊,EPA(伺服器行程量)可以限制6通道的最大行程,通过N-PI和I-PI可以细调普通和特技模式 ...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打熄火开关的时候螺距会变化?另外我感觉飞3D的时候飞机很难翻过去,为什么?是舵机行程小了吗?麻烦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打熄火开关的时候螺距会变化?另外我感觉飞3D的时候飞机很难翻过去,为什么 ...

T6J各个模式的参数都是独立的,H-PI为油门锁定状态下的螺距曲线,不想要变化就去调整H-PI,感觉滚转率慢就,就增大1、2通道的DR,DR如果增加到最大还不行就增加1、2通道的E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J各个模式的参数都是独立的,H-PI为油门锁定状态下的螺距曲线,不想要变化就去调整H-PI,感觉滚转率慢 ...

谢谢,在您的指导下终于基本搞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
求助!华D10配置K110方法,我对平后飞机的副翼是反的,打左就向前飞,打右就向后飞,应该是哪里设置错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设置螺距啊,EPA(伺服器行程量)可以限制6通道的最大行程,通过N-PI和I-PI可以细调普通和特技模式 ...

还要请教一下。K120是不是有自稳模式,为什么我把舵机行程都调到最大飞机还是不能翻?前后翻和侧翻都是到一定的角度就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一下。K120是不是有自稳模式,为什么我把舵机行程都调到最大飞机还是不能翻?前后翻和侧翻都是到 ...

当然有了,如果是在自稳模式你感觉不出来?第五通道设定切换,具体看120说明书

楼主:
螺距和油门都按K120的说明书设置的,舵机行程也够大,在3D模式下转速和螺距都很明显变化,为什么飞机总是翻不过去呢?侧滚和前后翻都翻不过,翻到一个点就止住了。求救啊……改变陀螺仪的数据好像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距和油门都按K120的说明书设置的,舵机行程也够大,在3D模式下转速和螺距都很明显变化,为什么飞机总是翻 ...

Youtube片有說,3d時gyro  設-30,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tube片有說,3d時gyro  設-30,60

我是按说明书设的0-30,70-100,都试了一下,都不行。头都搞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按说明书设的0-30,70-100,都试了一下,都不行。头都搞大了

Gyro是30,70,100??我看視頻別人玩110用t6j是-30,+40或-40,+4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ro是30,70,100??我看視頻別人玩110用t6j是-30,+40或-40,+40啊

谢谢,我试试

楼主:
终于搞好了,就是T6J的陀螺仪的设置里面要将ON改成INH就OK了。之前一直认为是5通道开关是控制6G或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