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 和jumper t16对频问题

楼主(2020-01-11):
按要求操作,按住接收机上的上按键通电,此时红绿两灯常亮,进入对频状态,遥控上选frsky d16 ,选bing 开行对频,就是对不上。为什么?

网友A:
遥控选的模式不对。。我的R1也是一样对了好久。。到处问人。你要多选来试一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是不是离太近了,接收机拿远一点试试

网友:
看说明书或者找商家,提供售后技术服务

网友:
建议发图来看看

网友:
你让俩死对头 对频

网友B:
我也是t16配xm+,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正常对频……额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加微信或qq详聊

楼主:
我这边的模友用的2.3.2固件可以连上,我的可以联上frsky d16的pwm接收,可能固件不一样

网友:
可以重新刷xm+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选的模式不对。。我的R1也是一样对了好久。。到处问人。你要多选来试一下。。我也是新手

你的怎么对上的,能教一下吗,我的也对不上

网友(2020-03-29):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t16配xm+,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正常对频……额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加微信或qq详聊

你好请问遥控界面上是怎么选择的,选mult flysky ppmsbus?

网友(2021-06-22):
我的jumperT16可以正常和xm+对频,但是在bf里查看无任何通道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