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老是报错,电包出问题了?

楼主(2020-01-11):
大家看看我这个情况,电包单体电压还可以啊,但是经常充着充着就说电池连接不正确,大电流更容易报错,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电池段,充电线材故障,你看看是否有几根平衡冲线不良?

网友:
我的q6也是这毛病,同样的电池,其他充电器就没事

网友:
一般是插头接触不良,可以用WD40清理一下,挺好用的

网友:
连接线插头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