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降压问题

楼主(2020-01-11):
求教apm飞控电调供电降压怎么弄,感觉市面上的大部分电池都高于5v,是每个电调都需要接bec吗?

网友:
apm飞控你不能直接用电调的BEC进行供电的,我记得飞控IO输出那里全部接了二极管,正极不输出电压,只输出信号的,所以你用APM的话是要用电流计的,不然为什么会卖电流计。

网友:
也可以接一个降压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