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1):
SCXII车架,收的RTF,以前没注意,车架悬空现在发现前悬挂左减震器伸出行程比右边大。从车头看2个减震器都是往右偏。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们是怎么发出去的?

网友:
止推杆的结构如此,可以改进止推杆在大梁固定位置,rcfans里面有研究贴,建议看看

网友:
是正常的,你花钱买回来的就是这个感觉。

网友A:
直推杆没调好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推杆没调好长度

直推杆是那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推杆是那根?

车架连接车桥的

网友B:
拉杆长度好好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长度好好看一下吧~!

拆开对比说明书检查一下,没有问题,装好就这样。不管了。

网友B:
两个避震不一样长短?还是车子两边重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避震不一样长短?还是车子两边重量不一样?

悬空状态,着地车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