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我买的板机为什么只能成为跑机?

楼主:
查看数: 1728 | 评论数: 32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20-1-11 20:49

正文摘要:

菜鸟一名,才买一个su27板机,今天组装好了。本想练练手,谁知飞不起。配置:1400kV电机,30A电调,3s 2200mA30C电池,三角翼混控,调试过都行,电池电压12.02V,装了个便宜起落架,就是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跑。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大了,太重!最多有3S1500MAH的电池!

换电池试一下,飞起来了拍视频给大家。期待处女飞。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把机头用手提起来,保持飞机竖直,缓慢加全油,如果飞机能往上顶,那就是推重比过1,说明动力没问题。

...

过两天试下,谢谢!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大了,太重!最多有3S1500MAH的电池!
引用 网友C:
先把机头用手提起来,保持飞机竖直,缓慢加全油,如果飞机能往上顶,那就是推重比过1,说明动力没问题。

那飞不起来就是其它问题导致的,开始检查各个舵面在接电不操作的时候,否在水平位置;

检查舵面设置是否正确,有无反舵;因为板机的机翼没有升力,只能通过飞机滑跑时的仰角或通过升降舵压尾抬头起飞,所有,飞机放在地上时,机头微微上扬或者后起落架稍微往重心方向移动(方便升降舵压抬头)都有助于起飞,如果上面这些都排除了,那就是重心问题,头太重了也飞不起来,要调整到正确的重心
引用 网友B:
桨还是个歪的,能飞才怪?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在地上跑桨怎么可能是反的

你去亲自试一下,看它能不能跑。
引用 网友E:
我的纸飞机之前也是和你的问题一样 推力的方向什么都没问题 就是飞不起来 后来把浆换个面就爽飞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2200电池太重,我的也滑跑不起来。或者是起落架不行

我也这样猜测,换个小点的电池试一试。什么样的电池合适,8060浆。
引用 网友F:
2200电池太重,我的也滑跑不起来。或者是起落架不行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后起往机头挪点。或者把前起加长,让机头抬起来

后起落架已经这么靠近重心了,起落架整体来说应该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H:
后起往机头挪点。或者把前起加长,让机头抬起来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一个测验,提着机头推满油,只要自己往上顶,问题就不大喽,装反也无所谓
引用 网友I:
明显桨反了,实际推力不足啊。。。这种渣渣飞机就是靠硬推的,,,,
引用 网友J:
你的静推力有没有比自重大,正常这种配置推力应能大于自重,电池2200也行
但一般我用1300的电池,2200重了不少,新手会有困难
重心印象里在舵机位置
引用 网友J:

这军阶不是白拿的,这么模糊的相片看出来桨装反了。
找了片桨看了一下,才敢确定他桨装反了
其实新手没飞起来可能是好事,不然两周后就摔得没热情了。
引用 网友K:
多大的桨?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升降反了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真想问你控上有没有设置v尾

没设置,调试都正常。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手抛试试

我也试着手抛,也没飞起来,一头撞地上,把起落架摔掉了,电池都摔扁了,不过测了下电压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