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飞翼小F-16魔改全动平尾后开启前缘襟翼功能改造

楼主(2020-01-11):
     襟翼的种类有很多,有一种与普通后缘襟翼构造有差别的特殊襟翼,它位于机翼前缘,能改变空气在机翼上的流动状态的襟翼。

    与后缘襟翼不同,如果把它的功能复制到机翼的前缘,就变成了前缘襟翼。前缘襟翼也可以看作是可偏转的前缘。在大迎角下,它向下偏转,使前缘与来气流之间的角度减小,气流沿上翼面的流动比较顺滑,避免发生局部气流分离,同时也可增大机翼的弯度增大升力。

    好!废话不多说,晒下我的魔改过程。

    在此!我要提醒说明,类似前缘襟翼的改造风险很高,不仅要控制好一对机翼的对称性,误差最好控制在1MM,否则会因为小偏差造成不必要的大失衡,严重还会引起“翻车”风险,因此要做好不怕烂尾的决心!

第一步:首先,用刀片精准切开前缘,第一次搞的保守,切割按照前缘第一道模型像真刻线切位置,实际按照真机参考,可以切后面一道刻线位置。
切割时会切掉预埋碳管末端2MM左右直接切掉不影响强度,如果影响到了在增补一道碳片也是可行的

第二步:切半圆,切开前缘的两端,制作半圆模片贴两端,用热切割切下半圆形成转轴,这样的好处不仅美观,而且类似“槽钢”那样的结构形状保证抗弯强度。这个步骤至关重要,切割不好就作废!

自制的热切割弓,直接3S电池供电即可。

嵌入D4.5*L67尼龙针脚活页和翼尖薄位置处D2.5*L48尼龙针脚活页,用来做活动支撑件,泡沫胶打底,环氧树脂胶加固。但是注意不要碰到钢制转轴,否则粘死就前功尽弃了。

第三部:为了前缘襟翼顺利活动,切下来的前缘接缝处是紧挨机翼主体的,需要切掉3MM边缘,如图白色开缝就是切掉后的效果。

最后,由于增加一个舵机和需要添加航灯效果,改造成 Amass MPX 6芯插头。

    这是前缘襟翼改造完工的效果视频。为了考虑到安全可靠性,我设置两道操纵。
    一种是与升降舵联动,拉升同时放下前缘襟翼,推杆同时前缘襟翼动作与拉杆相反。平飞模式前缘襟翼的角度状态,和没切割前的前缘是一致。
   第二种是设置开关功能,也就是前缘襟翼的开启与关闭功能,这点我参考过真实F-16飞机起飞时,前缘是不放下的,这样离地没有低头力矩,便于尽短距离立地,因为前缘襟翼也是在飞机有正攻角下才能发挥正升作用,但是飞机起落架的角度是水平的甚至略带负攻角。

    前缘襟翼改造后首飞后视频。
    试飞的整个飞行相对保守,但是效果还是明显的,尤其是盘旋半径明显变小而且角速度也不降低,降落也很轻松。
    拍视频来了附近工地围观大爷无心唠嗑几句,别在意啊,哈!
    场地有限,两侧有灯杆,待以后去环境好场地再发挥淋漓尽致吧。

由于混控较多,同时兼顾到每个舵面增稳需求,增加的两组NX3飞控来实现增稳。
3月更新,乡村小路起降

网友:
改造完成度很不错。这样应该也能改善翼尖失速临界点。

网友:
这是多大涵道,3s就能飞

网友:
好技术,这个航灯也改得不错

网友:
铰链转轴可以先点油

网友A:
前缘襟翼不要翼缝的么?有一种专门伸出去的铰链,用来改装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缘襟翼不要翼缝的么?有一种专门伸出去的铰链,用来改装貌似不错。

你说的是前缘缝翼,向前延伸开缝的,增升效果更好,比如幻影200,台风,f-14都是这种前缘缝翼,结构比较复杂,但是f-16,f-18,f-22,F35这样的战机设计上有足够强的动力,所以对前缘襟翼设计只需求简易可靠,还有甚至不用前缘襟翼的,比如f-15很多性能靠强大的发动机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前缘缝翼,向前延伸开缝的,增升效果更好,比如幻影200,台风,f-14都是这种前缘缝翼,结构比较 ...

学习了~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矢量了

网友:
飞翼的70 F16舵量开多大,好飞

网友:
这个最后降落很是牛逼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下一步是不是可以矢量了

矢量我没兴趣,下一个f16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减速板功能,同时还要轻量化处理,让70机也能适应小场地

网友:
厉害,好奇宝宝问下两个飞控串一起是怎么连得啊?

网友:
漂亮, 感觉这对话方言像是淮安附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