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升级不死脚架

楼主(2020-01-12):
原脚架不炸也断,实在太脆,升级不死脚架

网友A:
楼主有碰到过3d模式正常,姿态模式抽风的情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碰到过3d模式正常,姿态模式抽风的情况吗

请教一下姿态模式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姿态模式是啥。。。

不是有两个模式吗,姿态就是6g,也就是自稳模式。另一个就是3d

网友:
求脚架链接

网友(2020-03-07):
这个齿轮哪里买,或者说叫什么。求助啊求助

网友:
和楼主一样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两个模式吗,姿态就是6g,也就是自稳模式。另一个就是3d

你说的抽风 是在姿态模式下 ,尾无刷电机间隙的抖一下?频率大约3-4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