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级小鸡直驱进行中

楼主(2020-01-12):
用了个光驱无刷电机,定做了个电机基座,重新绕了线,上电测试成功,没做动平衡,感觉振动有点大吖。
现在的问题是银燕12a电调刷了BL,不能用在Super CP上,估计是信号频率上不对,有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或者是怎么从Super CP  MOS管的芯片上取电调信号??

网友:
目测动力不够,这种磁铁不行

楼主:
2S不到1半的油门,就已经很强了,原厂的1S电调也以驱动,还没有上机测试,最终目标是上2S

网友:
1s就可以了,这种机搞2s飞起来更易坏。

网友:
都直驱了干嘛还保留原动力电机。

网友:
80克以内机子搞直驱相当薄弱,k130才是直驱最佳机型

楼主:
都还没试飞呢,折腾一下2S也好,绕好线电机不到10克,动力很足,现在就差2S电调了

网友:
太牛了这个,赞一个。

网友:
必须顶,成功了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悲剧了,12A电调刷错版本,烧坏了,才刚买的吖

楼主:
烧得好彻底吖,有知道场效应管的型号吗?测试主控还是好的,只要换场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得好彻底吖,有知道场效应管的型号吗?测试主控还是好的,只要换场管就行了

你是怎么烧掉的啊     还有光驱点击主轴直径是多少啊   你怎么接上的

网友:
最近 好多人搞直驱啊 看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网友:
mos型号ao4409和4410

网友(2020-05-11):
这个主轴是怎么连接呢?咋保证垂直度?

网友(2020-11-16):
引用 楼主:
2S不到1半的油门,就已经很强了,原厂的1S电调也以驱动,还没有上机测试,最终目标是上2S

改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