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米轻木鸭翼机试飞视频

楼主(2020-01-12):
之前发过做飞机的帖子,今天试飞成功再发一个新帖吧。

开局一张图

楼主:
B站视频(一样的内容)

网友:
真棒,好手艺,好飞机~ 点赞点赞~!

网友:
做大轻木的都是手艺人啊

网友A:
真不错,飞的很飘。如果把小鸭翼省略了呢会怎样。

网友:
优美,羡慕

网友B:
银色蒙皮一下子让飞机很苏俄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参数如下:翼展2100,机翼面积58,起飞2000g(4s5200),电调50A,电机:朗宇2820,螺旋桨1050。飞起来比较平稳,且相当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飞的很飘。如果把小鸭翼省略了呢会怎样。

谢谢,下次试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色蒙皮一下子让飞机很苏俄

我自己做的机,主要从总体设计上考虑。工艺尽可能简单、做工相对粗糙,这倒是和毛子的风格比较接近。

网友:
不知道fpv画面是否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的机,主要从总体设计上考虑。工艺尽可能简单、做工相对粗糙,这倒是和毛子的风格比较接近。

鸭翼前缘到主翼前缘有多长?

网友D: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1,用什么软件设计    2,飞机蒙皮用的什么蒙皮,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鸭翼前缘到主翼前缘有多长?

刚量了一下,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1,用什么软件设计    2,飞机蒙皮用的什么蒙皮,谢谢指教

用CAD画图,设计靠拍脑袋。1.5mm蒙板,热缩蒙皮(淘宝有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D画图,设计靠拍脑袋。1.5mm蒙板,热缩蒙皮(淘宝有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量了一下,300mm

谢谢回复,我觉得再长一点可能会更稳呢

网友:
场地太他吗好了  羡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觉得再长一点可能会更稳呢

嗯,原理上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场地让人羡慕啊。

网友E:
新手问下:只有前面两舵面怎么设置升降和转弯?

网友:
支持原创,赞一个

网友:
飞机骨架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问下:只有前面两舵面怎么设置升降和转弯?

他这个是混控的,鸭翼实际没用上,固定死的!
若是全动的 就厉害了。

网友:
1 楼主为啥不做全动鸭翼的呢
2 我有个类似的,估计年后能飞
3 楼主这个基本类似于 LongEZ

网友:
好手艺,好场地

网友:
熟悉的飞场

网友:
楼主的机自成一派,ufo银色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