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10s在liftoff模拟器上被识别成了x-lite

楼主(2020-01-12):
我的老x10s在liftoff模拟器上被识别成了x-lite,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没啥问题

网友:
遥控图形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的T16,这两个位置的遥控图形也是这样。

网友A:
我用x lite识别的是第一张图的

网友(2020-06-13):
怎么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x lite识别的是第一张图的

怎么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