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装灯光(夜航灯)控制器

楼主(2020-01-12):
一直想给遥控飞机加个夜航灯,因为白天没时间去飞,只能晚上飞,可是飞机飞上了天和黑色天空就融为了一体,根本看不到。
在TB上搜索了一番,还真有卖夜航灯控制器的,不是太贵了,就是太重了,在我的小飞机上使用不太合适。
然后在网上搜了好久有关夜航灯控制器的帖子。终于发现有人说用舵机就可以改,这个帖子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有点难,看了好几遍才弄得一知半解,于是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改改试一试,看是否能实现夜航灯的控制。
正好我这里有一个3.7g扫齿了的舵机拆开来试试

拆开舵机底部的两条螺丝,打开后盖,这里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别把电机的线拽折了,不然该找不到电机焊点了,因为后面就会用到这两个焊点(我就是因为没注意,把电机线拽了下来,这里只能用手给画上去了)

这个面包板买来了很久一直没派上用场,这次终于用到这个面包板了。我准备接三个LED灯作为夜航灯,左机翼红色,右机翼绿色,垂直尾翼处黄色。先来调试舵机控制板。把两个LED灯并接在一起,再把另一个LED反向和两个LED并接在一起,再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OK,测试电路这就算做完了(我的线接的有点乱,就不用看了,看方法 )。如果没有面包板就直接用烙铁把他们按我所说的焊在一起就可以了。

电路图如下(好久没画过电路图了,都不会画了,将就看吧,大概意思是这样 )

将舵机的电机从电路板上拆下来,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它了。在拆下电机焊点的两个地方焊上两条导线,如图

导线焊好后接入电路,两条导线不分正反随便接入就可以。

下面就是拿出遥控器,将SW1开关设为第5通道(当然了,设第几通道都可以,我们只是要用到这个开关来调试舵机控制板),并将开关拨到中间位置。

将原来舵机控制板自带的插头插入接收机第5通道,接收机第3通道接上电调(我的接收机是第3通道接电调,如果你的接收机要求第几通道接电调就按你的接收机要求去做就好了)。然后电调接上电池,现在可能会有LED等亮了,暂时不要管他。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这个电位器(就是那个跟吊死鬼似的东东 )。先打开遥控器,然后左右调整电位器(电位器背面是个十字孔,可以用十字螺丝刀来调整。唉,好久不玩电路了,居然忘了电位器背面是有十字孔的,我居然用镊子插进圆孔调的。我还纳闷儿呢,电位器怎么长这样,调节起来这么费劲 ,后来在做封装的时候才看到。。十字孔。。。! ),使LED灯全部熄灭,很简单的就可以调好。

让我们试试吧,向前拨动遥控器SW1开关,有两个LED灯亮了(也有可能是一个绿灯亮,这个跟舵机控制器出来的两根线接入电路的正反有关。只要是有LED亮,说明就对了)

向下拨动SW1开关,有一个灯亮了,将开关拨回中位,所有LED灯又都熄灭的,说明夜航灯控制器就算调试好了,这时就不要再动电位器了。

将两条临时的导线拆下来,重新在一个焊点处焊上三条黑线,另一个焊点焊上电阻,在电阻的另一端焊上三条白线就可以封装了。我这里没有太粗的热缩管,没办法,只能这样封装了,将就点吧

将6条线分别焊上LED灯,我希望3个灯能同时亮起,所以三条白线(或黑线)分别焊3个LED灯的正极,三条黑线(白线)分别焊3个LED灯的负极,整个工程就算完工了。如图装到飞机

拨动SW1开关试试吧(绿色LED灯光不太明显)。如果不想用SW1开关控制,请调整其他开关到第5通道,或其他通道也可以(需要将控制器接到对应通道上)。如果想控制灯带的话,请将电阻去掉加继电器来实现控制。

好了,舵机改装灯光(夜航灯)控制器就算大功告成了。想试试的朋友可以用来做参考,舵机原理都是一样的。在这里,哪有写得不对的地方,欢迎老魔头们多多指教

网友:
马克一下,以前参照过某个教程,但没有完全成功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说说电阻换继电器吧

网友:
一个第三通道开关解决了,不超10元

楼主:
这个我没做,只是想换个小继电器应该没问题,最简单的是一端接控制板,另一端接电源和灯带,接线图如下:

如果只希望正向通电继电器闭合灯带亮,就加个二极管来保证正向通电,如下图:

如果希望舵机控制器正反向输出时能分别带两个不同的灯带,可以如下接线:

网友(2020-03-11):
请问是几伏的LED灯珠

网友(2021-02-23):
支持6~12V的灯带可以不加电阻或继电器吗?

网友(2021-12-15):
楼主,我的舵机拆开了怎么没有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