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胶可以粘金属 强度高 耐湿热?(已解决)

楼主(2020-01-12):
如题,,
金属不同质地 可能铁铝 或钢铝,
温度应该不会超过150度

网友A:
淘宝有种双管AB,号称堪比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种双管AB,号称堪比焊接
有正式学名吗

看老外不管什么恶劣环境(在我们看来)都有用胶水一粘了事的   神了

3M一片不干胶可以提起一辆汽车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正式学名吗

楼主:
非常感谢

有这样的强力胶  实在是DIY利器呀

网友:
铸工胶试试

楼主:
好的    这是正式名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好用别怪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用别怪我就行了

哪能啊

网友:
胶的集合,还有吗?

网友:
ab胶不行,七八十度就开始软化了

网友:
试试金属修补剂  干了后像铝一样。金属粉末和环氧树脂的结合。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7

网友B:
有那种排气管修补胶,但是强度好不好就不清楚了。
铸工胶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排气管修补胶,但是强度好不好就不清楚了。
铸工胶是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用于DIY已经很管用了

网友C:
用氧化铜粉粘接剂。超细目纯氧化铜粉+磷酸。详细配方到百度搜索。

网友:
淘宝有种胶  叫焊接胶  耐水 耐油 应该耐150℃

网友(2020-08-21):
504是一种环氧树脂AB胶,150度没有问题。

网友D:
胶水,从本质上说都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起作用。温度对胶水的粘接强度影响还不是主要的,温度变化导致的膨胀收缩才是问题的关键。分子间的力是任何胶水都远远无法对抗的。被粘接材料膨胀或收缩率通常和胶水材料的都不同,温度变化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内应力最终都必将导致开裂。所以,千万不要迷信胶水,越是强调粘接强度或刚性的胶对温度变化越敏感越容易裂,反而有些柔性胶水效果会更好,因为胶水的微变形会卸载掉膨胀收缩产生的巨大内应力。

网友(2020-11-25):
引用 网友D:
胶水,从本质上说都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起作用。温度对胶水的粘接强度影响还不是主要的,温度变化导致的膨胀收 ...

回答真专业,绝对的行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氧化铜粉粘接剂。超细目纯氧化铜粉+磷酸。详细配方到百度搜索。

无机胶配方我有本钳工手册有,不过没试过

网友:
最后是用的什么?效果如何?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E:
无机胶配方我有本钳工手册有,不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