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我的双路电调控制2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20-01-12):
为什么我的双路电调控制2个电机转速不一样。不是电机的事,我试过左右调换电机,还是一样,原来左边的电机慢的话,调换过来还是这边转的慢,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多谢了

网友A:
1,双电调是通过y线连接还是2通道独立
如1,是用y线,尽可能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电调
如2,2个通道的话,看控上通道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双电调是通过y线连接还是2通道独立
如1,是用y线,尽可能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电调
如2,2个通道的话, ...

是双路单向小飞机电调,用差速控制飞机的这种电调,输出端接两个电机,但电机转速不一样,不能平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双路单向小飞机电调,用差速控制飞机的这种电调,输出端接两个电机,但电机转速不一样,不能平飞

是差速控制转弯吗?如果是,调这个通道的微调,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差速控制转弯吗?如果是,调这个通道的微调,可以不?

这个电调很简单,没有可以调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差速控制转弯吗?如果是,调这个通道的微调,可以不?

而且这个电调总给我感觉提供的动力不足,两个8520的电机飞48厘米的手抛都不能吊机,后来加了减速组也不能吊机,现在整机才不到90g,是因为两路输出的电流小的原因吗?

网友C:
既然是差速控制的,就调控的微调

网友:
换个电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差速控制的,就调控的微调

回头我试试

楼主:
初学小白,仅此一个电调,快对双电机小飞机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