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我的14sg是右手油门,副翼在4通道,方向在一通道,怎么换过来

楼主(2020-01-12):
(无正文)

网友:
看说明书  里面有详细的设置内容

网友:
SYSTEM menu 菜单>>>> H/W SET >>>>> STICK MODE (选择你要的模式-美国手选择MODE2)

网友:
换舵机在接收机通道位置也可以换过来。有强迫症就研究说明书吧

网友A:
LNK菜单 里面的 FUNCTION 选项, 把 1通道换成 AIL 4通道换乘RUD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K菜单 里面的 FUNCTION 选项, 把 1通道换成 AIL 4通道换乘RUD

谢谢,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