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os-GF40 涂装效果-DIY

楼主(2020-01-12):
p-51-Mustang -OS-GF40 引擎,DIY-处理涂装效果
*机身铆钉处理
*主翼铆钉效果处理
*开始喷涂-涂装处理

网友:
漂亮!!!这是喷漆了吗

网友:
漂亮,期待整机图片。

楼主:
白板机身-装机试飞-喷银灰底漆-表面涂装细节处理中~~~

网友:
喷漆前做处理没有,会不会掉漆

网友:
增重多少?

楼主:
喷漆后做的效果,表面处理,没有增重滴,实践一下鬼佬常用的像真手法,积累一些经验。

网友:
这是高手,喷漆前怎么做的表面处理、喷的什么漆?

楼主:
空机收到时是白板玻璃钢机身,返厂喷的金属色漆,较为普通。
装机后试飞过一段时间
机身表面处理是静态的铜网孔蚀刻片+钢针,刻画铆钉 (*考虑到飞机的比例大小,测试蚀刻片大小型号选择),以达到对应机型比例
机翼是相同原理,选择金属油漆笔处理,也是选择不同金属漆笔,对比看实际效果来最终选择。
~这台是TOPRC的旧机型,用来涂装效果试手,积累涂装效果经验

网友:
这铆钉细节太棒了,像真度提升一个等级,赞👍

如果想做凸钉效果可以用0.8mm的美甲片粘贴,就是工作量更可怕了

楼主:
凸螺钉工艺:考虑 过铆钉就考虑过工业点胶机点胶,可以控制大小和点距,转帖纸批处理粘接到机身,再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