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炸鸡了,修理后问题请教

楼主(2020-01-13):
K110撞电线杆后,破了主桨和尾桨以及固定头罩前两侧的卡针。现在换了主,尾桨后飞机出现一下几个问题:

1.起飞的时候尾巴抖的很厉害,飞起来就不抖了
2.飞行过程中机头老是慢慢的往右偏移动
3.飞行过程中机身老是往后偏移

已处理措施:1.陀螺仪矫正,2. 6G模式悬停设置(由于以上问题,悬停有点难度,悬停时间6秒左右,不是很稳,不知道设置好没有)
遥控器基本默认设置,油门和螺距调小了一点,请高手指点一下,勿灌水谢谢

飞行场地以及电线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风啊

室内调试的,我用小飞狼esky v2试试还是很稳定的。难道是自己的螺旋桨产生的风导致的?

网友:
横轴主轴都没换么,这个炸法应该就是轴弯了,震动过大导致的

网友:
这炸法不换主轴横轴就重新上天?

网友:
遥控器微调方向就解决了

网友B:
这么炸,主轴不敢说一定弯了,横轴肯定弯了,拿个螺丝刀转一下横轴你就知道了

网友:
两轴换下试试,尾桨加大一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炸,主轴不敢说一定弯了,横轴肯定弯了,拿个螺丝刀转一下横轴你就知道了

好的,回去试下!!!

网友C:
110横轴不行,太细。我都改成华科尔v120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横轴不行,太细。我都改成华科尔v120的了

110横轴是不是就是主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0横轴是不是就是主轴?

坚的叫主轴,横的叫横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坚的叫主轴,横的叫横轴

竖不是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竖不是坚

写错字了,唉,这手写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错字了,唉,这手写识别

谢谢,换了个横轴就好了!!!!

楼主:
横轴是有点弯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