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连接杆中间车个槽是为什么。

楼主(2020-01-13):
买了个莫氏2连接杆,接钻夹用,质量挺不错,精度挺高,就是厂子在杆中间车了个槽,有了这个槽,摩擦接触面就会减少,杆容易在里面转动,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这 或许是 为了 —— 直线定力 更稳固。

你可以想象:车掉的部位【万一 轻微凸起】

这可以 避免掉 一些 不匹配 。。

网友A:
所谓的接触面,根本不是想象的面接触,而是多个点的接触。加工精度决定了接触点的多与少。
如果接触点集中于中部,将给接杆的定位带来误差且不利于稳定牢固。分成两段可将接触点限制在两端,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该问题。
不要认为车掉的面积会减少接触面,实际接触点加起来的面积远远小于加工的所谓接触面,相反,分成两段反而有利于增加接触点,因为,中间接触两端悬空相比于两端接触中间悬空,肯定后者的接触点更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接触面,根本不是想象的面接触,而是多个点的接触。加工精度决定了接触点的多与少。
如果接触点集中 ...

说的相当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接触面,根本不是想象的面接触,而是多个点的接触。加工精度决定了接触点的多与少。
如果接触点集中 ...

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
以前国标中没见到这样加工的莫氏套筒。又改进了。

网友:
这就是向磨损后锥孔精度妥协的一种做法, 尽量挽救磨损后锥度的接触, 常见的锥度磨损都是喇叭口。
BT刀柄也是锥度的, 但是肯定不会采用这种做法。

网友:
3楼讲的很好 。补充一点儿:减少了“总面积”同时、就曾大了接触压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接触面,根本不是想象的面接触,而是多个点的接触。加工精度决定了接触点的多与少。
如果接触点集中 ...

您说的有道理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提高定位精度,扁头传递扭力不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