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M打印ABS 怎么那么难

楼主(2020-01-13):
我用ABS打印飞机模型,0.4壁厚,表面质量非常好,类型塑料薄膜般光洁,但是,但是,但是,重点来了,第一,层间结合非常差,一撕就撕开了,第二,收缩非常厉害,温腔我已经开到80度了,注意哦,是温腔,是环境温度,不是热床底板温度哦,我的打印机带全封闭温腔的,到底要怎么打印才能打好ABS,是我的耗材不行嘛,打印机绝对没问题。大家是怎么打印ABS的,这种单层薄壁结构的。

网友:
我ABS从来没有打印成功过,全扔了。

网友:
和楼主说的现象都一样,和一楼的做法都一样,全扔了。。。。。

网友:
我以前打小件(5x5x2cm这种尺寸)问题不大,大件不行,ABS收缩大,很容易变形。据说要保持120度以上的打印温度,但我没条件实验...
如果你层间粘不牢,可以考虑加大出料量,提高打印头温度。速度也要放慢。我打印的ABS小件明显比PLA结实,但精度差一些。

网友:
不适合打薄壁

网友:
可以考虑打带支撑的多层模型。或者提高打印温度关闭风扇 减慢打印速度 封闭控温100度以上

网友:
层间不粘,温度够的话,不应该呀,200多度不可能不粘,那就就是料的问题了。
温腔打印完了不能马上打开,要等自然降温,降的越慢越好,
但是abs收缩很难控制,还味大,还有毒,除了稍软,没什么其他好处了吧?

网友:
总觉得打印飞机不香,还是零件比较香。

网友(2020-03-13):
几千块的开源3D打印机是打不出的  要有好的工业机

网友:
层间粘不牢,可以试试把层高减小一些试试,另外关闭吹嘴风扇,还不行的换个耗材,推荐易生的

网友:
之前打印abs经常遇到断层问题,直到调整了温度(见博客)等参数。i3打abs即使用三十块钱的料很轻松,唯一的缺点是如果用12v的热床预热时间可以吃一顿饭。

网友:
听说PETG接近ABS性能,我改打PETG

网友(2020-05-12):
0.4MM 的壁 建议用0.2的头。不然 ABS就会是LZ的情况。

网友A:
ABS料,更适合打印零件,整体打印飞机还是算了,推荐其他材料

参考我打印的零件,ABS料

网友(2023-09-26):
换家ABS试试,万一好了呢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A:
ABS料,更适合打印零件,整体打印飞机还是算了,推荐其他材料

请问。自己打印的6s电池啊。可以啊。啥机器和材料。另外电芯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