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宫卡盘,恢复精度

楼主(2020-01-13):
我的0630车床年代久远卡盘精度不够,为了精度重新制作了一个卡盘法兰换上去了 ,现在卡盘摆动在2丝左右,车出来的件精度还行,可是加工轴类的件拆下来再卡上以后就偏心 ,决定研磨三爪,一开始用一个法兰片卡在三爪上面,研磨以后三爪精度不理想。

楼主:
我的卡盘是1979年的环球,绝对的有年头了,现在应该都是文物级别的。

楼主:
研磨以后发现新问题,加工细轴精度够,加工粗轴以后调头加工另一名的时候发现两头不同心摆动厉害。所以接着研磨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13141534.0.13141534

这一次在三爪外面套了 一个铁圈

这一次在三爪外面套了 一个铁圈

把三爪开到最大接近卡盘的中心孔的尺寸

把三爪开到最大接近卡盘的中心孔的尺寸

楼主:
研磨以后测试摆动厉害,我用的这个轴是新的活塞销子,这个精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居然摆动这么多,无法接受啊。

楼主:
所以还的继续折腾,这一次准备用向内卡紧的方式再重新研磨一次,为了向内卡紧所以要改造一下三爪,在三爪上面加焊了三块铁。也就是让三爪多了一个反爪台阶。这样就可以卡紧圆盘了。

楼主:
装好三爪以后卡紧一根轴,然后自宫第一刀,先把三个后焊的铁块车削一刀。

楼主:
找一块狗啃的铁饼,车个圆盘。

楼主:
卡在改造后的三爪上面,下一步要去掉中间轴,掏空中间,漏出三爪内孔,准备下一步的研磨。

网友:
我的卡盘好像是叫“沪工”

网友A:
卡盘夹轴精度不高有时候是夹爪的问题,但更多时候是螺旋齿的问题。。。
太老了最好换个新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盘夹轴精度不高有时候是夹爪的问题,但更多时候是螺旋齿的问题。。。
太老了最好换个新卡盘。。。

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修好了那就可以再用一段时间,修不好也无所谓,积累经验。再换新卡盘。也没有什么损失。乐在折腾。

楼主:
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三爪磨损太多,准备拆下来用电焊补起来。第一个台阶已经磨损的快没有了。

楼主:
一通火花带闪电,就变成了这幅模样了。因为刚才放到机油里面淬火,现在变得黑漆马虎的。

楼主:
打磨,角磨机伺候。现在初具模样了。

楼主:
上床上床干事了,我磨磨磨。

楼主:
研磨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5~A

楼主:
三爪的接触面现在研磨的大小都一样大了,准备试一下精度。

楼主:
装上一根活塞销子试一下精度,效果还挺好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wNTc4MTExMg==.html  原来是40丝摆动,现在5丝,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打表用手转主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开电机?

网友:
这爪子饱经沧桑遍体鳞伤,虽不漂亮老当益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