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kv

楼主(2020-01-13):
2204电机2300kv想改低一些kv用8寸螺旋桨有大神改过吗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匝数和kv值是反比关系,多绕几匝kv值就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和kv值是反比关系,多绕几匝kv值就降低了

那线是不是要比原来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线是不是要比原来细一点

一般是要细一点,不过能塞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细一点,不过能塞进去就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