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一坑,唉,sk32救援船

楼主(2020-01-13):
毫无头绪,不知从哪里做起

网友A:
都是坑,情愿就行。上大图

网友:
应该先喷漆,然后再组装

网友B:
先洗干净,喷底漆,看看有没有瑕疵,有就补,没就安装动力然后做上层,有些是先粘后喷漆有些先喷漆再粘,归好类后分色喷漆组装。

网友C:
顶风哥,又败家了~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装,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这船用来干嘛的。
如果是主要看的,那就是往静态船方案做,注重的是喷漆,小零件的加工。
如果是为了救援航模飞机的,那就需要在吊装拖运方面考虑,加装视频系统
如果是在极限状态下航行的,那就复杂一点,为了在恶劣条件下航行,船内要考虑排水设备,温控设备。
如果是准备玩夜航的,那就主要灯光系统和导航系统,特别是陀螺仪一类的方位设备。

网友E:
土豪,海峰的救援船!58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坑,情愿就行。上大图

过几天开始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洗干净,喷底漆,看看有没有瑕疵,有就补,没就安装动力然后做上层,有些是先粘后喷漆有些先喷漆再粘,归 ...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装,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这船用来干嘛的。
如果是主要看的,那就是往静态船方案做,注 ...

嗯嗯,能装的都装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风哥,又败家了~

海陆空都整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土豪,海峰的救援船!5800啊

土豪才不玩这些,他们玩女人去了

楼主:
更新进度

楼主:
这种材料502不好粘啊,就像水一样了

楼主(2020-02-25):
汇报情况

楼主:
螺旋桨被我整坏一个,等待补货

楼主:
模型路上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模型喷灌漆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田宫。这个颜色真是无力吐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