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入魔以来最惊魂的一次事故

楼主(2020-01-13):
事故经过:我上电之后看着陀螺仪自检然后往远离飞机的地方走,刚走没两步发现飞机转起来了,我以为是我拨到熄火开关了,我检查一下发现是锁着的。然后我想上去拔电,跑了两步发现来不及了,转速已经起来了。  不一会飞机渐渐离地了,这时候心慌的不行了,因为害怕伤到人。第一反应是失控,我就关了控,但是飞机还在持续上升,而且转速达到了满转。我赶紧重新开控,这时候已经几乎看不见飞机了,飞机是往着市区方向飞行,而且不远处就是高铁线路。而我的心跳已经跳的不行了,我动了一下升降舵发现有反应,瞬间松了口气,我各个舵都动了一下,发现升降,油门,螺距全是反的。这时候飞机只剩一个点了,已经看不清姿态了,我就打舵分辨出了姿态,然后反着舵把飞机高度降低,拉近,到接近降落地点时再也不想飞机在天上多待一秒了,也没想着完整降下来了,只想快点到地上来。然后打开了熄火开关,也就是正常的启动了,这时飞机拍到地上,悬着的心才算落地,赶紧过去拔电,然后检查遥控器,发现切到了隔壁模型。。。。。。。。。
事故分析:我开控换模型时妙模型旁边就是xl550模型,我转到了妙上然后去点14sg中间的确认时手碰到了触控板,这时模型跳到了xl550上,而我却以为我选择了妙。这是起因,最关键的却不在这里,因为我起飞前我拿着控还想再检查一次,但是没机会,从插上电开始飞机就已经不受我控制了,最关键的地方来了,futaba出厂默认油门是反的,我们把电调插接收机上都会现在控上反向油门,这样才是正常的油门,而我切错的模型就是正常的油门,锁着熄火开关时是0油门,如果使用其它陀螺仪就算我切错了模型,0油门时电调也是不会启动的,如果带着油门上电陀螺仪自检过不了,电调也无法进入正常的启动模式。  然而神经元却不一样,他认反油门,也就是正常的0油门神经元却认为是满油门,正常的满油门神经元认为是0油门,    而我切错的模型用的不是神经元陀螺仪,锁着的熄火开关是正常的0油门,    而这个0油门被神经元认为是满油门,   但是奇怪的是,既然陀螺仪读到的是满油门为什么还能过自检,另外我们如果带着油门上电电调是会哔哔哔一直叫无法启动的,而神经元就神奇了,   它上电先自动给低油门让电调过了自检,然后再给满油门起飞了。   而且用sbus接神经元,电调还必须插在陀螺仪上。我其他飞机电调都是插接收机上,因为神经元认的油门是反的,如果电调插接收机上你切熄火时神经元是认为是满油门,然后就一直提示油门过高,无法调机,,,,,视频开始时飞机以及在空中飞了十几秒了,拍视频时飞机已经被我反舵飞回来了,视频中一直到拍地前都是满油门在飞行,现在想到都后背发凉,当我看着飞机飘走时脑海里闪过了各种画面,想着等待自己的可能是冰冷的手铐了,好在飞机最后落在了自己面前。虽然炸鸡了,但心里已是庆幸,还好没有伤到人。飞机损失也不大只坏了尾垂,尾拉杆,尾桨还有连接起落架的塑料。

网友A:
楼主威武 反舵还能飞回来 幸好没出事善哉善哉

网友B:
上电前检查再检查,特别是几个模型来回切换飞的,如果有设置好失控装态0油门就不会有这事了

网友C:
失控关控? 什么操作 还好对回来了 对不到频你就赶紧买站票逃吧

网友:
回应一下,楼主关控是因为楼主的飞机设置了失控保护,理论上关控可以熄火,但是电调信号线插在神经元上,切熄火之后竟然无效。所以不得已再开控

网友D:
神经元是蛮吓人的,调试的时候尤其要当心,进入遥控器行程校准设置选项,如果接着电机很可能会转起来。还有建议14SG设置自动锁屏功能。这样不会发生今天这种问题了。

楼主:
关键是我关控也没用,因为关控失控保护输出0油门但神经元却认为是满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经元是蛮吓人的,调试的时候尤其要当心,进入遥控器行程校准设置选项,如果接着电机很可能会转起来。还有 ...

是的,这个陀螺仪确实吓人,调试时我就感觉到了,与众不同就在它读反油门,你给正常的油门还不行,正常0油门它认为是反油门,而且sbus接收机下电调不能插接收机上,只能插陀螺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 反舵还能飞回来 幸好没出事善哉善哉

降落之后都在后怕,暗自庆幸没有伤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前检查再检查,特别是几个模型来回切换飞的,如果有设置好失控装态0油门就不会有这事了

这次不行的,我设置了失控0油门,但是神经元陀螺仪是反的,0油门对它来说就是满油门,我上电之后陀螺仪就自己控制电调满油门了

网友E:
楼主吓出一身冷汗了吧,玩这个一点都马虎不得炸鸡事小伤人就负不起的责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吓出一身冷汗了吧,玩这个一点都马虎不得炸鸡事小伤人就负不起的责任了

是的,一点都马虎不得,不光我吓得不轻,一起约飞的模友全都吓得不轻

网友F:
其实这说明最开始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没有设置成关控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说明最开始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没有设置成关控熄火。

后来仔细再想一遍确实是的

网友G:
好危险啊,还好楼主艺高人胆大,控制直机飞回来了建议陀螺仪自检后不要急着飞,先打杆检查舵机动作是否正确。我也搞混过遥控器模型,就是起飞前打杆检查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危险啊,还好楼主艺高人胆大,控制直机飞回来了建议陀螺仪自检后不要急着飞,先打杆检查舵机动作是否正确 ...

我没有急着飞,我上完电它就自己启动了,我什么都没动,我正想检查来着,飞机却已经起飞了,我当时都蒙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油门这么重要的设定  是谁想出来搞成反的    批斗一下设计控和接收的人

网友:
飞机:就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妙不妙???

网友:
直升机这玩意丝毫不能大意

网友:
反舵居然能飞回地面,太牛了

网友H:
f控就这点不好 我以前也发生过选错模型的时候 但只是油门曲线的区别,飞的时候觉得手感不对,飞完下来看才发现模型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f控就这点不好 我以前也发生过选错模型的时候 但只是油门曲线的区别,飞的时候觉得手感不对,飞完下来看才 ...

是的,如果一个接收机对一个模型就好了,选错了对不上

网友:
能飞回来才是高手

网友:
一次事故终身受益

网友:
这飞机太丑了

网友:
电调还是插在接收机上设置失控0油门最保险,futaba原厂的接收机都有id码对上就不会串门了

网友:
换vbct就好了,开关机、切换模型等动作都少了

网友:
模型没选对还能对上频,这接收机也太智能了吧

网友:
我看着都一身汗,出了大事可能就搭上了一辈子

我也futaba,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好在舵面反应是一样的,降下来重新选了。

现在起飞先打打舵再飞

网友:
这个过程真是惊吓。。。我每一只鸡的一开始都要先设置熄火及失控,因为刚入门时也被吓过,现在没只鸡的设置和配置都基本相同的,神经元这么反人类的设计还好我不会用,

网友:
换控吧 vbct 没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确实非常奇怪!我记得F控,即便是切错了模型,接收器也是没有输出的哦!

网友:
我看着都有点后怕……

网友:
其他的看不明白,但切换模型时的遥控器检查要让自己记在心里,太容易出错了。

网友I:
事后总结看,这种情况,直接打副舵让它升空前炸机得了。
安全面前,什么机机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失控关控? 什么操作 还好对回来了 对不到频你就赶紧买站票逃吧

就你皮   哈哈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都别遇到过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事后总结看,这种情况,直接打副舵让它升空前炸机得了。
安全面前,什么机机都是浮云。

但是起来时我还不知道是切错了模型,我以为是失控

网友:
買個打火機,燒掉這個神經元,免除後患

另外,你真夠粗心大意的,沒直升機上電前,應看清楚遙控發射有沒事,

网友:
神经元陀螺仪真是够神经的,大家以后还是选别的陀螺仪吧,别用这个神经陀螺了

网友J:
模型选错了   这个接收没信号   所有自检如何通过

网友:
楼主能救回来,还是很牛的。要跟高铁干上了,后面不敢想象了,万幸万幸。

网友:
这都能操作回来,楼主厉害

网友:
插电后,手马上准备抓住大桨夹,以防发疯,你别说还真遇到过一次,直接被我死死地按在地上启动不了!

网友:
神经元就是山寨了金脑多年前的老版本,从来不更新软件的

网友K:
这太惊险了。还好LZ救回来了。
我晚上也来检查下14SG能不能对上不正确的接收机。

网友L:
记得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失控保护油门0,螺距0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记得设置失控保护就行了,失控保护油门0,螺距0

失控油门0神经元就当满油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油门0神经元就当满油门了

反正全部0,

网友M:
油门通道不要接神经元!直接插入接收机油门通道。

网友:
我也经历过这种事,远处是高速公路,怎么动都没反应,后来飞机直接飞丢了~~~(可以肯定没有摔在高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型选错了   这个接收没信号   所有自检如何通过

这个陀螺就是通过了,而且按说陀螺仪认为是满油门电调也进入不了自检,就会一直哔哔哔,但是这个陀螺仪自己先给低油门让电调过了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油门通道不要接神经元!直接插入接收机油门通道。

我也想,关键是不行,sbus接神经元电调就必须插陀螺仪上,插接收机上熄火时神经元就认为是满油门,就一直提示油门过高无法调试,除非开着满油门调机

网友N:
楼主的情况确实奇怪,模型选错按理说应该不可能对上频的呀,然后神经元陀螺是不是从别的飞机上刚拆过来,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就进行了新飞机 的调参,我金脑曾经出现过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就直接导入原来飞机参数,稍微调整后就飞,然后上电的 时候 有几率出现了螺距通道反向的 问题,神经元和金脑类似,是不是这 问题也就一直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情况确实奇怪,模型选错按理说应该不可能对上频的呀,然后神经元陀螺是不是从别的飞机上刚拆过来,没 ...

别用了,还是Vbar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情况确实奇怪,模型选错按理说应该不可能对上频的呀,然后神经元陀螺是不是从别的飞机上刚拆过来,没 ...

不是的,神经元已经调试好了,而且飞了十几个起落了,这个并不是调试飞了,就是正常的起飞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陀螺仪确实吓人,调试时我就感觉到了,与众不同就在它读反油门,你给正常的油门还不行,正常0 ...

SBUS模式,电调也是可以接在接收机3通道上的!
我一直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SBUS模式,电调也是可以接在接收机3通道上的!
我一直是这样接的。

接是可以接,但是调机时得开着马达调,不然关闭马达神经元就认为是满油门,提示油门过高无法调机

网友:
futaba的狗屎油门默认是反的,这点确实很反人类,不少模友都吃过这亏。。。

网友:
值得反思的是,futaba为什么在选错模型的情况下,还能和接收机通信上?对频的时候难道不做当前模型的关联么?

网友P:
突然感觉jr这方面做的不错,如果模型没选对的话,遥控器和接收机连不上的,通电电调就会一直叫

楼主:
引用 网友P:
突然感觉jr这方面做的不错,如果模型没选对的话,遥控器和接收机连不上的,通电电调就会一直叫

是的,这个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主要不要把神经元出给我玩玩吧

网友:
还是要做好充足的检查工作,包括模型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P:
突然感觉jr这方面做的不错,如果模型没选对的话,遥控器和接收机连不上的,通电电调就会一直叫

除了futaba、天地飞,其他控都是这样的。是他们两个做的不行。

网友:
飞场选择需更谨慎些。

网友:
是的jr没选对模型是连不上的而且油门是正向油门

网友:
什么遥控,太危险了

网友(2020-02-15):
FUTABA就这点不好,油门默认设置反向

网友:
能自己起飞,而且反舵都能飞回来,这神经元是自动平衡模式吗?

网友:
實在嚇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急着飞,我上完电它就自己启动了,我什么都没动,我正想检查来着,飞机却已经起飞了,我当时都蒙了 ...

起飞时应该抓紧把控扔飞机上 哈哈哈哈

网友Q(2021-03-10):
我去,我今天发生了跟你基本上一样的事,直升机失控了,还好飞不起来,就是炸鸡了,准备把飞机卖了,太危险了,不过我是小白

网友:
我前天在家调试朗宇m2也这样了,用14SG油门通道默认是反的,其实朗宇M2用futaba的话,它油门自己就是反的,无需在控上反向的,我之前不知道,以为是油门需要校准,我就按照好盈电调校准油门的方式,结果可想而知,最大油门的时候其实是反油门,往下一划拉,直接满油门起飞了,M2的动力还是很强的,它飞起来家里就完蛋了,我赶紧切熄火,熄火是负油门,在反向了油门的情况下,切熄火等于一直满油门,我完全慌了,这时候飞机已经离地20cm高了,再不阻止它就完了,我只能对着旋翼头就是一脚。。。。。。然后它就侧躺着,电机一直抽抽不动了,拔电检查,主轴弯了,就只有主轴完了,更换主轴,油门改回来以后再试飞,还翻了几下一点问题没有,仿佛我那一脚它已经忘记了

网友:
安全第一,飞机动力电不要插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哈哈哈哈,画面感好强

吓尿了,家具打坏了要被老婆骂成狗。。。。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我去,我今天发生了跟你基本上一样的事,直升机失控了,还好飞不起来,就是炸鸡了,准备把飞机卖了,太危险 ...

用的啥陀螺仪,连设备都和楼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太惊险了。还好LZ救回来了。
我晚上也来检查下14SG能不能对上不正确的接收机。

你还别说,我电直和固定翼也串过频。都是7008sb
飞完固定翼就换成了电直了,好在起飞前习惯打一下舵确认一下,电直倒也正常,一听固定翼也在动,赶紧去把固定翼的电池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用的啥陀螺仪,连设备都和楼主一样?

那不是,我是菜鸡,开了3D自己不知道,然后把油门锁设置取消了,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网友:
和陀螺仪没关系吧!这是控的问题!我的jr控就不会和错的模型对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