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传感器功能

楼主(2020-01-13):
Futaba 的传感器终于可以不买原厂的了!

还是arduino的应用,相对原厂设备。
外观尺寸大一些,重量重一点,整体复杂一些,动手能力要求高一些。

不过,价格  价格  价格!
仅原厂十分之一!

比如需要三个温度数据,原厂设备得三个,总价大概得五百元。而自制大概只需五十元。

比如需要一个电压数据,原厂需要大概一百六十元。
而自制大概仅需二三十元。在这个价格不变时,还可再增至八到十个电压数据。那就是一千六比三十的差异了。
当然这种用量比较夸张,纯吹牛用。

7PX的GPS估计实现不了。

但,终究用的是国外爱好者的代码。
希望:热爱航模又懂此类电子的模友,能通过此项目更多的了解与此相关的技术。
为国产产品,能做出质量更好、价格更合适的产品积累经验。

等全部测试完成,再与大家分享实现方法。
争取年前。

网友:
代码有链接吗,我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A:
arduino的板子读取数据之后跟把数据直接传输给接收机么?

网友:
听不懂。只想知道怎样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的板子读取数据之后跟把数据直接传输给接收机么?

是的

通过特定的电路,使用串口读和写sbus信号,解析不同格式的数据内容。

读,读取各通道的信号数字量。如同飞控的设置程序中看到各通道的数字量。
写,将测量或计算得到的数值发送给接收机,使用接收机的机制发回到遥控器上显示。

网友:
介个好,正愁温度回传呢

楼主:
很早就在论坛上看到有自制futaba回传的实现,但过了很久依然未见公布详细信息。
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所以,人不可依,唯己可附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通过特定的电路,使用串口读和写sbus信号,解析不同格式的数据内容。

这个好啊,要是刷固件之类还担心系统稳定性,这买一个nano的板子,从接收机取电就可以了
温度,电压,转速传感器买一套回来都比原厂一个便宜

网友:
能更多测出航空仪表数据

楼主:
年前怕是搞不出来了,遇到问题,还在解决中。
没有快递的日子真难过啊!

网友B:
这个代码我也才看过,已经搞定,stm32板子做的。转速,温度,电压电流,GPS都可以。

主要问题是数据格式的定义,开源那个代码我感觉有问题,比如温度显示不了,因为数据格式错的,超出了范围他就不显示了。
除了这4种传感器,其他的就没法搞了,除非找到原厂的传感器插sbus2上看看怎么返回的数据分析格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我也才看过,已经搞定,stm32板子做的。转速,温度,电压电流,GPS都可以。

主要问题是数据格式 ...

在Arduino下没有问题,请检查你程序里指定的槽号和遥控器上设定的槽号。
当温度超过了一定值后,是会被处理的,在代码中有这个设定。
温度超过了特定的值,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B:
我通过试验得出,温度必须加32868才能正常显示。
    slot_dat[slot][0] = Slot_ID[slot];
    slot_dat[slot][1] = temp + 32868;
    slot_dat[slot][2] = (temp + 32868) >> 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试验得出,温度必须加32868才能正常显示。
    slot_dat[slot][0] = Slot_ID[slot];
    slot_dat[ ...

你的测试环境是什么?

我设置好对应的槽号及遥控器上的槽号,温度值显示得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我也才看过,已经搞定,stm32板子做的。转速,温度,电压电流,GPS都可以。

主要问题是数据格式 ...

有没进气压力,汽缸头温度,滑油压力滑油温度这些数据的,因为油动飞机也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我也才看过,已经搞定,stm32板子做的。转速,温度,电压电流,GPS都可以。

主要问题是数据格式 ...

还有地平仪、罗盘、侧滑这些数据也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