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接上小功率二极管会烧吗

楼主(2020-01-14):
如题,打算搞夜航的。电压肯定匹配,电流估计会大

网友:
限流电阻了解一下

网友:
二级管也是有限电流值的,超过就会坏。

网友:
二极管电流有大有小的,选择合适的就行。
单个普通二极管压降0.5v左右,估计得用好几个。

网友A:
电压合适就行了,管电流干嘛?你还指望夜航灯能通过几十安的电流?

网友:
二极管加合适的限流电阻,接220伏也不会烧

网友B:
多加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

网友:
我试过接3.7v电池 短时间不会烧
一些电流大的 白发白 白发蓝的LED不会烧
电流小的 红发红 绿发绿 很有可能会烧 需要限流电阻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加限流?是要降压还是为了降低亮度,要加那是肯定要考虑二极管或者是限流电阻本身的耐受电流。

网友:
理论上二极管只降压不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加几个限流电阻就好了

多加几个限流电阻和加一个限流电阻有区别吗?呵呵

网友:
LED指示灯分电压都是用电阻,不同颜色LED串联电阻到底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最详细的发光二极管电阻计算方法与电阻接法举例-电子发烧友网】http://m.elecfans.com/article/680518.html

网友:
二极管电压和电池电压匹配就肯定没问题,公式:I=U/R

网友D:
发光二极管不是线性元件,低电压时电流隨电压的增加只是慢慢加大,而当电压升高至一定值后电流会迅速加大,但电阻是线性元件,串入电阻后不会发生电压稍有变化导致电流猛烈变化的现象,可维持二极管始终工作在安全发光的状态,所以发光二极管电路中都要串入限流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压合适就行了,管电流干嘛?你还指望夜航灯能通过几十安的电流?

你也是个少将了,这个都不懂? 锂电池初始电压是4.2V甚至4.35V,一般LED灯额定电压在3.3V以下,如果不接电阻限流LED很可能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不是线性元件,低电压时电流隨电压的增加只是慢慢加大,而当电压升高至一定值后电流会迅速加大,但 ...

原理并非如此,电阻的功能只是限流,并不对瞬间电流有抑制作用,那是电容电感干的事。
串电阻目的就是为了恒压。 初始电压U0, 电阻电压为R*I, LED灯的电压为U1=U0-R*I。 也就是说如果电流大了,电阻分掉的电压也会更大,这样你LED灯的两端电压相对稳定。
但是不是非常稳定,U0高了LED电压也会高一点,也就亮一点,亮度是会随着电池电压变化的。
所以LED灯一般使用恒流的ACDC或则DCDC芯片来控制的,以保证电流不变,亮度不变。家用的LED灯就是ACDC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加限流?是要降压还是为了降低亮度,要加那是肯定要考虑二极管或者是限流电阻本身的耐受电流。 ...

二极管 是倾向 恒压 的,
电压不等的 两个 恒压源 连接
理论上 会产生 无穷大的 电流,

因此 需要电阻 来限制电流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个少将了,这个都不懂? 锂电池初始电压是4.2V甚至4.35V,一般LED灯额定电压在3.3V以下,如果不接 ...

人家都说了电压匹配,你还谈什么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加几个限流电阻和加一个限流电阻有区别吗?呵呵

理论上没区别,但实际上会提升电路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没区别,但实际上会提升电路稳定性

你懂电路吗?

网友B:
用单个电阻有可能会发热过高,总阻值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多个小电阻能减少发热值的。不是会不会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个电阻有可能会发热过高,总阻值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多个小电阻能减少发热值的。不是会不会电路的问题吧 ...

最好给电阻加个散热器,哈哈。我无语了。

网友:
只要电压合适,电流就不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