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电机调速改装

楼主(2020-01-14):
买了一个缝纫机电机,准备做砂带机,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原来的电机有一个脚踏操纵杆调速,想改成电位器调速的,记得原来论坛有改装方法,找了半天没找到,请教各位大师该如何改装啊,谢谢

就是这种电机

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A:
把霍尔调速三根线结10k电位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霍尔调速三根线结10k电位器就行

能给一个图吗

网友A:
黄色信号线接中间,正负极接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信号线接中间,正负极接两头

好的,谢谢

网友B:
砂带机和砂轮片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带机和砂轮片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砂带和砂轮片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带机和砂轮片的区别是什么呢?

沙带机温柔地干,沙轮机粗暴地干

网友:
砂袋机磨平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砂带和砂轮片的区别

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带机和砂轮片的区别是什么呢?

砂带机:磨削工件时平整(砂带背面有足够刚度、平整度很好的靠背)。

砂轮机:磨削面相对砂带比较窄。

网友(2020-11-02):
求助各位前辈,这样的怎么改电位器调速?

网友C:
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做缝纫机动力,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普通的直流电机做缝纫机动力,不行吗

人家是要做砂带机。咨询调速问题

网友D:
对对,这样的板子怎样接电位器呢

网友D:
没人建议一下么?
要不就直接接电位器,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D:
接10k电位器不行。
只有在接近起始位置电机才会启动,但不能调速,一动起来就是最大速度,离开起始位置一小段就停止。

网友:
不考虑噪音的话,,水钻电机才是最高,,扭矩澎湃输出,,

网友D:
原在Q3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但不能调速。
现在Q1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调速,但不能达到最大速度,听声音只有最高转速的1/2-1/3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D:
原在Q3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但不能调速。
现在Q1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调速,但不能达到最大速度,听声音只有最 ...

调速器改的怎么样了?成功了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在Q3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但不能调速。
现在Q1位置接电位器可启动调速,但不能达到最大速度,听声音只有最 ...

缝纫机调速器改的怎么样了?成功了吗?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买了滨峰的电机改造成功!
来自微站

网友:
这个东西要用怎么样的电位器取代呢

网友:
全部东西我都改好~就差电位器这步~接上开机搞上就报错

网友E:
简单的很,想要成功找我
来自微站

网友F(2021-04-05):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很,想要成功找我

滨峰的电机如何改电位器,我接完了,中间黄线,然后边上红色和白色线,结果控制器显示Er 4 不转
ps可以用了,我估计是电位器不太好,准备重新买4.7K电位器

网友F:
我觉得缝纫机电机,每次开价要动电位器也很麻烦,是不是可以测量电位器的阻值,然后直接在两个线比如黄线和红线之间连接一个开关和一个固定阻值的电阻,这样,开关一开,电机就核定速度转动,要调速反正有其他方法,这样不用每次拧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缝纫机电机,每次开价要动电位器也很麻烦,是不是可以测量电位器的阻值,然后直接在两个线比如黄线和 ...

正理,我就是加了个开关。

网友:
把弹簧去掉,手扳杆子,挺好用的。

网友(2021-07-03):
楼主解决了嘛  可以分享一下吗
来自微站

楼主:
没有解决啊

网友G(2021-08-04):
引用 网友F:
滨峰的电机如何改电位器,我接完了,中间黄线,然后边上红色和白色线,结果控制器显示Er 4 不转
ps可以 ...

兄弟好,你的出现报错ER4以后,怎么弄好的?我的也是,焊下霍尔,接上电位器,报错ER4

网友:
单霍尔的接上10K电位器就能转,我做的木工车就是,霜霍尔的估计也不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兄弟好,你的出现报错ER4以后,怎么弄好的?我的也是,焊下霍尔,接上电位器,报错ER4

我也不知道原因,转电位器多开机几次,就能用了,但不知道所以然,这个毛病仍然会出现,一出现就不能用了,换了小的电位器还是不能避免,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原因,转电位器多开机几次,就能用了,但不知道所以然,这个毛病仍然会出现,一出现就不能用了 ...

我试了下,接电位器的三个脚的头尾调转,就不再显示ER4了,显示pd, 此时将电位器扭至最大,就转了。因此出现ER4应该是原本接霍尔的正负极在接电位器的时候是有规律的不是随便接2个边脚就行的。  至于扭至最大才会转,而且扭到最大速度为0,,往回扭才是速度调快的,说明阻值不匹配?

网友(2023-03-15):
到底怎么弄啊?有大师上个图吗,味口吊起来了,也去买了个缝纫机电机。这电机有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