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花飞练习,请大大们指教。

楼主(2020-01-14):
练了一个半月左右,几个基本动作比较有信心完成了,熟练度就要再多加练习了,请大大们给点操控的指教及建议。

空旷的地很适合新手练习,没什麽障碍物,炸机都不是撞的,捡起来就可以再飞了,只是觉得动力有点不够,通常都是拉起太慢炸的,

不知道是不是配置的问题,飞的是二年多前装的机子,qav250机架,12a的电调,2204 2300kv电机,4s电池,飞控升级F3为F4。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电机,不过说明标示支援2-3s,我用4s飞不知道会不会烧掉,每次飞都有些担心,,油门都不敢开太大,用3s,又更没力,想到是练习,就飞吧,烧了再换暴力一点的,呵!!

网友:
飞的技术比我好

网友A:
找几棵树绕绕练习,空旷地很快就觉得没意思。12A电调动力是太弱了,要换得一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几棵树绕绕练习,空旷地很快就觉得没意思。12A电调动力是太弱了,要换得一块换。

呵呵,离家近的地方没什麽空地,才会放了二年才开始玩,之前只有玩室内,也只用自稳,

最近找到这个地方,也是刚好收割完了,比较适合玩个几个月,等到稻子再开始长了,稻长

又有水,炸机就麻烦了,空地玩是会无聊,就先练练基本操作,假想有树什麽的。

升级的配件都准备好了,2306 2550kv的电机,36A 32bit的电调,210的花飞机架、摄像头、图传,

(因为是旧的qav250配备,700线的摄像头跟图传都不好固定)

想如果炸坏了刚好可以换,但一直炸不坏,哈哈!!

也想过换最近流行的低kv值的用6s,不过6s电池要另外买,价钱也比较高,就等我的4s电池坏了再一起换吧,

过完年後,开始复耕,又要再找合适的点飞了。

网友:
飞出了大疆的感觉

楼主:
哈哈,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放慢一点容错率比较高。
第二飞场的关系,因为是用旧的摄像头,逆光几乎什麽都看不到,所以我都会绕到背光方向,而背光飞,又是迎风面,风有点大,机子会跟快停悬在空中一样。

第三,看了各大神的影片,我比较喜欢从容一点的风格,画面不会变动的太剧烈,让人头昏,也能看清美景,
而实际飞行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技术的问题,慢慢的翻滚,感觉比顺间翻转难更把握,因为会时间花的比较长,会比较容易掉高,
感觉抛起的操控的好坏影响很大,抛的好就不太会掉高,而目前配置的动力不是很暴,感觉更困难,抛不起来呀!!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离家近的地方没什麽空地,才会放了二年才开始玩,之前只有玩室内,也只用自稳,

最近找到这个地 ...

这配置可以了,不竞速不需要追求6S,花飞4S最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放慢一点容错率比较高。
第二飞场的关系,因为是用旧的摄像头,逆光几乎什麽 ...

抛出后油门一定要拉到底0油门,开启airmode控制翻滚,可以滞空久点。

网友A:
一起练习: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1796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可以了,不竞速不需要追求6S,花飞4S最佳。

这个道理我了解,但对於用低kv值电机,6s电池的花飞方式,以我的理解跟飞起的感觉的是,
花飞不需要飞的快,但常会用到抛飞这个动作,高kv值的电机,就像跑车一样,转数快,极速快,

缺点是扭力不足,只能慢慢加速,但4s的电压就可以提供足够的转数,低kv值的电机特性是,转数慢,

极速低,像越野车一样,扭力强暴发力足够,而转数部份,就由6s的个电压补足,可实现瞬间短暂的加速,

很适合抛这个动作,也符合花飞不需要极速快的特性,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我现在的配置,感觉是抛不起来,一收油就开始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练习: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1796081/

哈哈,我也是看他这部影片教的方式练习的,自已再稍加变化一样,加上自已的方法试试看看。

楼主:
大大客气了,看过大大的视频,是我喜欢的飞行风格,顺顺的飘飘、翻翻,

偶而小暴力一下,又可以看美丽的风景,也不容易看到头昏,有很自由的感觉。

网友B:
飞得不错,我也练了一个多月,刚开始玩很有劲,但我这边就我一个人玩这个,玩久了,就玩得没劲了,有点无聊,特别是天冷,都好久没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不错,我也练了一个多月,刚开始玩很有劲,但我这边就我一个人玩这个,玩久了,就玩得没劲了,有点无聊 ...

还好我在南方,气温最低也有十几度,主要也很享受一个人飞行(拍技术不好老是炸机让人笑,人多也有压力怕不知道会不会失控打到人)

所以这一个多月,周未都有去飞,自已感觉有进步,反而是怕等天气热了,就坐不住了。

网友C:
尽快换飞机吧,楼主现在的设备太旧了,pid也有明显的问题。飞的时候不用飞太高,飞的低更能练技术,先练习8字飞行,要把左右转练熟。土地最多炸坏个桨,但泥容易弄得到处都是尤其是电机,要做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快换飞机吧,楼主现在的设备太旧了,pid也有明显的问题。飞的时候不用飞太高,飞的低更能练技术,先练习8 ...

感谢大大的指教,其实是有练低空的,转8字是没什麽问题,不过因为飞场的问题,没有参照物,

只能用地上线假想做练习,不过因为技术不好,动力也不够,又只是在那边笨笨的抛来抛去假想穿越、翻越,

就没上狗拍视频了,大大也说到了重点,如果掉到泥里,是会很麻烦,好在那边是收割过的稻田,炸机大多是卡

在稻草上,都没重伤过,只断桨,不过空旷的地方飞,是开始觉得无聊了,是该另找个飞场做下一步练习了,

pid部份还不敢动,目前是真的没什麽概念,也要准备慢慢研究学习了,新机的零件其实准备好了,只是想不要浪费,

把这台炸坏再换,或是觉的因设备的问题法再进步的时候再做更换,不过我想如果换了有东西可以穿越的飞场,

应该会蛮快炸到可以升级穿越机的吧,哈哈,谢谢大大的指导。

其实我是有用Emax 的 Freestyle 在比较多树的公园练习,因为公园不大,5寸机不太适合,基本穿越动作是还可以,

,也没炸过,只是不知5寸机飞起来差多少,freestyle 飞起来是感觉飘飘的,5寸应该会比较稳的感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的指教,其实是有练低空的,转8字是没什麽问题,不过因为飞场的问题,没有参照物,

只能用地 ...

哈哈,别叫我大大,我也是菜鸡一个。既然飞基础动作没问题就放心的换机吧,我认为炸机不算浪费,好飞手都是炸出来的,不要有心理压力。设备放着不用才是浪费。你可以拿竹竿和布自己做个旗子,直接插在地上当障碍去飞,我们这都这么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抛出后油门一定要拉到底0油门,开启airmode控制翻滚,可以滞空久点。

后空翻手法是什么样子的,翻到什么位置时收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后空翻手法是什么样子的,翻到什么位置时收油?

不好说,理论开始翻就开始收油了,到90度收到0油门。
看看大神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1796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理论开始翻就开始收油了,到90度收到0油门。
看看大神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 ...

我练後翻的时候是有几种翻法,
1、一开始是原地,保持在高一点的高度,收油快速翻,翻到看到地面,补油。(这个会掉高,翻的快掉的少、翻的慢掉的多)

2、也是原地翻,瞬间补油把飞机向上抛,马上收油到0,同时快速後翻转,翻到看到地面,补油。(可以做到不掉高,刚好保时在抛时的高度左右)

(上面二个练习只是感受一下翻的感觉,跟熟练一下收油、翻、加油的动作跟时机)

3、第二步就是向前飞行中配合上面 1、的方法。飞行路线会类似於下图。

4、向前飞配合上面 2 的方法,飞行路线会类似於下图。

5、再来更进阶的我通常是配合穿越使用,跟前面方式的差别在,油门跟翻的速度的控制,油门是加到定点如65%,就停住持续补油的,
    翻的速度放慢、并均速,机子就会向上、向後运动,操控配合的好的话,就会是一个漂亮的近正圆型,而收油时间,我测试过的经验,     在翻了快360度镜头一看到地面再收油(不一定要收到0),并继续翻到正常视角後,看到要穿越的点了後,再补油调整高度、方向,
    进行再次穿越,飞行路线类似於下图。

当然还有很多变化,翻的高低、远近,整个圆的大小,都取决於油门大小,跟後翻速度,翻的越快,圆越小,
很难用说的,多试试就稍有概念了,我练习时会连翻好几次,用不同的速度去感受翻完到达的位置,而过程中如果油门、翻速有高低、快慢变速,又会有不同的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练後翻的时候是有几种翻法,
1、一开始是原地,保持在高一点的高度,收油快速翻,翻到看到地面,补油 ...

第5点应该在看到倒立画面(就是上面是地下面是天)就该开始收油,不然很容易拍到地上。
这个尽量保持正圆,但一定不是匀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5点应该在看到倒立画面(就是上面是地下面是天)就该开始收油,不然很容易拍到地上。
这个尽量保持正 ...

说的没错,我是翻到一看到地面就收油,就是上面一看到地的时候,练习时高度都很可以,有充份的时间调整路线跟高度,

至於正圆这个,是自已感觉的,毕竟我看的是fpv画面,看不到实际飞行的轨迹,不过大大说的想想也是有理,

当看到地面时在收油,其实已经过了正倒飞的时机了,我也试过计算真正倒飞的时候收油,结果翻到位时,

高度是过高的,看到地面收感觉刚刚好,其实应该是一开始翻时高度是有拉高的,翻到正倒立没收油的掉高不至於掉太多,

看看大大还有什麽经验再分享一下,周未就去试试,呵!!

其实後翻是我玩得最有意思的,也许是因为大半时间是看不出来势态的,完全要靠经验跟感觉,翻完高度、路线如果刚刚好,

再次穿越,很有成就感,而不同的油门,翻转控制,更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没错,我是翻到一看到地面就收油,就是上面一看到地的时候,练习时高度都很可以,有充份的时间调整路 ...

找个人帮你目视看着,慢慢修正。
我最喜欢一个动作,过门或洞时,半个后翻+半个横滚最后退着出去,帅呆了。
但我现在还没练会

网友:
刚玩三个月,共勉共勉

网友E:
手动左右行两下下就则埋一边炸...是机子问题?

网友F:
看视频感觉很抖啊,是风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起练习: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1796081/

马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23.tv/av83050950 刚玩三个月,共勉共勉

共勉共勉,不过还没找家附近适合穿越的飞场,大大这个飞场看起来蛮好练的,应该可以练习很多不同的花飞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动左右行两下下就则埋一边炸...是机子问题?

应该是你还不习惯手动模式吧,这就是为什麽很多大大建议一开始就练手动,自稳模式,会自动回复水平,

但使用手动,当你往右或左倾的时候,光回杆到正中只是不继续左倾或右倾,不会自动回复水平,要回正,

需要反打到水平为止,这是需要习惯的,我的经验是,找到够大的飞场,练手动会比较简单,大空间会让你会有足够的时间。

去校正到你要的姿态、航向,容错率比高,有个失误,也不至於立刻就炸机,省了捡机修机的时间,可以多点时间练习,

其实刚开始练手动时,有忡感觉,就像学骑机车或自行车,速度愈慢,愈难保持平衡,反而是有向前的速度话,就好多了,

我刚开始手动也一样,在往前有点速度的状况下练习,会觉得手动没想像这麽难,反而到现在,在家里空间小的地方玩室内穿越机,

我依然无法使用手动操作,以上为个人经验,以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视频感觉很抖啊,是风大吗?

风是蛮大的,大到有时看起来像快悬停一样,尤其是面光我看不清楚,只能绕向背光飞,而背光正是迎风面。
不过不确定大大说的抖是哪种抖,当然也可能是技术或pid的问题,目前正在练习中,花飞以我的理解,

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动作航线流畅,目前这也是我第一步练习的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还不习惯手动模式吧,这就是为什麽很多大大建议一开始就练手动,自稳模式,会自动回复水平,

...

使用手动,当你往右或左倾的时候,光回杆到正中只是不继续左倾或右倾,不会自动回复水平,要回正...就是这个不成...谢谢

网友:
用的是三叶浆吧, 我用的也是这个2204电机,感觉用三叶带不动,2叶的正合适,震动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