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sky XJT lite 高频头 D16模式对频

楼主(2020-01-14):
最近收了一个x9lite遥控器,需要使用matek f411 all in one 飞控上带的接收机,支持frsky D16模式,但是x9lite  x9d2019  x9d2019se   x lite pro 4个控刷到opentx 2.3.4最新系统,内置高频头的accst d16模式都无法对频,但是x9d 老款内置高频头的 d16模式可以正常对频工作。由于装了3架飞机,但是这个飞控不支持外置接收机,又买了一个frsky 官方宣传支持 老版本 d8 D16模式的 XJT lite 高频头模块,结果模块装上遥控器后,在系统外置高频模块对频选项选择 xjt lite时,高频头的工作灯红灯常亮,绿灯闪烁后随即熄灭,但是无法和任何接收机对频,求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是R-XSR接收,最后把接收刷了access版本,遥控也是用access模式,不要选access D16的。 记得用access的方法对频,先注册 在对频。

网友:
我用x lite pro加xjt lite可以正常和老的d16对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体问题

网友:
了解的不多  XJT LITE 用的欧版美版?需要和接收机版本保持一致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