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臂长短问题

楼主(2020-01-15):
亚拓500L说明书上

说明书和机型对着,可是实际按照说明书按照舵臂球头位置,球头中心和舵机输出轴心之间12.5mm,那样的话舵机本身就会干涉球头,而且,拉杆也不竖直了。

这样16.5的安装,不会干涉,拉杆也合适,竖直平行主轴。
那说明书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的700用的是21的孔距,你的500用16.5,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只要三个舵臂一样即可,行程问题我用mb陀螺,是可以调的。另外垂直这个事情也不必太纠结,因为舵臂本身就不是直线运动,就算垂直也只是在中立点垂直而已。

网友B:
亚拓的说明书你也能信,哈哈。

500的话就用16.5mm的孔位,刚刚好,连杆是垂直的,而且kbar里面刚好是整体螺距循环螺距都在80%左右的样子,满足正负十二度整体螺距和8度循环螺距,还能保证最大舵的时候不干涉。

现在舵机普遍都是大力快速的,孔位只是保证陀螺仪里面设置比较舒服的范围,把舵机的行程尽量用满罢了,不必太纠结说明书了。

顺便说一句,亚拓说明书上画的是它自己出的金属舵机摇臂的内控位,那个孔位就是16.5mm,而非12.5mm,想来是哪个设计师打瞌睡标错了

网友:
舵臂越长,操控幅度越大,舵机受力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说明书你也能信,哈哈。

500的话就用16.5mm的孔位,刚刚好,连杆是垂直的,而且kbar里面刚好是整 ...

听君一席话,豁然开朗,我还特意看了说明书中组完的图片,拉杆也是竖直,那就应该是16.5mm。我还看了闲鱼好多卖家的500L,孔距都在16.5mm及以上。应该是说明书打错字了。12.5mm我试了,不好看,舵机本身就干涉球头。我就是不确定说明书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00用的是21的孔距,你的500用16.5,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只要三个舵臂一样即可,行程问题我用mb陀螺,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沒玩過多少直升機的吧?

一個12.5 跟 16.5,它的動作,行程相差了多少?

我也想跟说明书,可是舵臂打舵机自己呀……

网友:
估计是不同型号的说明书,没改完整。。。

网友(2020-02-18):
长短是反应速度的问题!圆周率大小快慢!只要不卡舵就可以了!度数是死的啊!正负13循环螺距9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