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无论自稳还是手动,均自动逆时针方向轻微旋转怎么办?

楼主(2020-01-15):
校准过多次陀螺仪了,还是有点自动旋转,这正常么?
新人不太懂,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校准一下遥控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遥控器看看

试过了   没用
请教一下校准陀螺仪的时候,除了水平还有什么讲究的?

网友:
我的也有点。看过一个调参帖子,好像摇杆中心点要在1500,油门最低低于1000,或许跟这个有关吧。

网友B:
有个超简单的方法,打开bf和遥控,看bf里飞机怎么转的,遥控微调到他不转。上电飞他就不转

网友C:
手动应该影响不大,如果真的在意的话,可以先用自稳,直接调整控的微调键,因为楼主说微微旋转,用微调应该调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超简单的方法,打开bf和遥控,看bf里飞机怎么转的,遥控微调到他不转。上电飞他就不转

谢谢,下次试试看,估计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应该影响不大,如果真的在意的话,可以先用自稳,直接调整控的微调键,因为楼主说微微旋转,用微调应该 ...

这个方法明天试试看,估计应该管用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

网友D:
摇杆回中不准所致,设置BF一下死区就好了,千万别去调遥控的微调。穿越机的所有命令都是飞控发出的,尽量在飞控上也就是源头的解决问题。 先在这里看一下拨动几次方向,俯仰,横滚摇杆,看摇杆归中后的数值,比如不是每次都是1500,有时1502,有时1505,有时1499那么说明有10点以内的回中误差。

在这里设置一下死区10点。保存退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杆回中不准所致,设置BF一下死区就好了,千万别去调遥控的微调。穿越机的所有命令都是飞控发出的,尽量在 ...

太感谢了!还配了图片,一看就明白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摇杆回中不准所致,设置BF一下死区就好了,千万别去调遥控的微调。穿越机的所有命令都是飞控发出的,尽量在 ...

谢谢大佬 ,学习了

网友:
遥控器校准

楼主:
感觉感谢大家的帮助,使别是看了hellcow的帖子,已经完美解决了!

网友E:
陀螺仪是不是装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陀螺仪是不是装歪了

已经解决好了,是死区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超简单的方法,打开bf和遥控,看bf里飞机怎么转的,遥控微调到他不转。上电飞他就不转

我的也是这样,解锁就顺时针微转,确实使用该方法,解决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应该影响不大,如果真的在意的话,可以先用自稳,直接调整控的微调键,因为楼主说微微旋转,用微调应该 ...

是啊,打开遥控器里面,微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摇杆回中不准所致,设置BF一下死区就好了,千万别去调遥控的微调。穿越机的所有命令都是飞控发出的,尽量在 ...

高,还是这个方法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