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想配一个远航fpv固定翼

楼主(2020-01-15):
手里有6s10000的电池两块4s5300电池两块电机2820kv800天行者60电调铂金40电调两个想飞单程20公里左右还有鹰眼旗舰版和鹰眼锐视600mw发射机还有六轴剩下的六套郎宇2216kv880的铂金30请大家给点建议还有实在不想飞小胖子了其他机型给点推荐手里能用的尽量用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或x6

飞过两架小胖真心话降不了!飞起来像DaoDan!x6能用这个电装么?

网友B:
双子星啊,6S电池做动力电,4S电池做设备电。2820电机两只配10寸桨。60A电调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子星啊,6S电池做动力电,4S电池做设备电。2820电机两只配10寸桨。60A电调正好。

双子星的话我的2820是kv800貌似不能用6s电池双子星和光环看的感觉差不多不会选择了!如果用6s10000是不是有点小了!不过我的目标就是航程三四十公里就行!

网友:
双发肥翁 1.2米  6s 1w电池
kt板飞燕  70cm或者1米 4s 5300电池
能用你电池的想到的就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胖

一直飞得想换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子星啊,6S电池做动力电,4S电池做设备电。2820电机两只配10寸桨。60A电调正好。

同意!!!

网友D:
肥翁或者大胖。话说你不会用标点符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翁或者大胖。话说你不会用标点符号吗?

手里有个大胖!不想飞了!肥翁看见写的装的重了降落比较难,准备上V3柏通1500mw手里都是硬货比较重!

网友:
御猫,用2216正好电调40A也够

网友E:
天行者14款吧。比较稳,降落也慢。电装也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行者14款吧。比较稳,降落也慢。电装也适合

刚刚出了一架!航程断!确实好飞!

网友F:
板机苏27,试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机苏27,试试行不行

玩的太大了吧

网友G:
猎鹰考虑下,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猎鹰考虑下,好飞。

小猎鹰,续航不行
翅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