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天地飞9上面ppm焊点是哪个

楼主(2020-01-15):
由于手里有很多飞梦2.4g接收机,所以想把天地飞9改成飞梦2.4g的,飞梦改装套件需要接三根线,一个电源线,一个地线,一个ppm
求助技术大佬帮忙确定一下这三根线应该焊接在天地飞9遥控器发射板子的哪三个点。
图片是天地飞内置高频头,上面有五个焊点,其中肯定有正极负极和ppm。技术大神请帮忙明示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或者通断档测量焊点和电池正负极之间的电阻 电阻为0的两个是正负极 剩下三个挨个试吧

网友:
可以參考這篇從教飛孔改~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8912或是由教飛孔用電表量測確認腳位也可以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模友帮忙,我没有万用表另外我也不会用万用表
我搜索相关问题,有个帖子说绿色那个是ppm,和楼上兄弟发的帖子里ppm位置不同,所以不敢贸然焊接啊

网友:
模拟接口

网友:
明天打电话问问天地飞售后服务部的吴工程师,搞清楚每个焊点功能性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A:
飞梦有现成的高频头啊插上就行,我的就是T9改的,原因和你一样,全是飞梦的接收

网友:
天地飞配飞梦。完美。用了很多年。一直在用。

楼主:
吴工没给明确答复啊

楼主:
收购飞梦2.4g高频头或者diy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梦有现成的高频头啊插上就行,我的就是T9改的,原因和你一样,全是飞梦的接收

你说怎么改的怎么接的线啊,天地飞9二代,不能插拔模块了,只能打开遥控器焊接三根线

网友B:
接2,4,5,分别是-   +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2,4,5,分别是-   +   信号

感谢老铁 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