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探险者推力线问题,我的探险者总是小油门飞不动,大油门低头怎么办?

楼主(2020-01-16):
如题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不给油都能飘。是不是装的有问题啊。上照片看看

网友:
哈哈 这个同款探险者被我飞炸都炸没了,我记得我这个推油门也是有些低头,但是滑翔的时候没有低头。低头原因我估计是电池重量,还有水平尾翼的安装角。你检查下

网友:
在电机座下边两个固定螺丝下加1-2个小垫片(1-2mm),让电机后面(桨侧)抬高一点,应该会好飞一些。

网友:
我也玩过这个,需要低头很多原因,先在舵面-重心检查,推力先向下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
想办法让电机向上抬起头,也就是加大下推角就可以了

网友:
小动力或者无动力不低头,就说明重心没问题,那推油门低头基本上是推力线偏高的缘故。

让电机略上翘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加个垫片解决问题了

网友:
按照上面调推力线,或者可以尝试油门升降稍加一点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