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格普4可以装天空端吗

楼主(2020-01-16):
马克4格普4可以装天空端吗不是HD。据说摄像头放不进去。还有人说可以改上板就可以了。麻烦有经验的大神说说

网友A:
我看有网友打磨了天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网友打磨了天空端……

打磨天空端是什么意思。把天空端外壳磨小放进去?

网友:
好像DJI的摄像头是20MM的,一般机架是19MM的,磨掉1MM

网友:
mark4还有hd版的呢,放天空端的打印件都有,这个强塞没关系的

网友:
购买MARK4 HD5版本,可以装大疆FPV

网友:
老老实实购买MARK4 HD5版本为上
MARK 4 HD对比MARK4 ,调节的前仓尺寸,看不到桨;另外加了数图的打印件,安装摄像头也调整大了,适合天空端摄像头安装

网友:
我的mark3都装上了大疆数字图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mark3都装上路大疆数字图传。

大佬怎么改的,我也想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怎么改的,我也想改下

飞塔最下层改成垫片上螺丝,把飞塔高度降低5毫米就够了,然后天线成X形状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塔最下层改成垫片上螺丝,把飞塔高度降低5毫米就够了,然后天线成X形状穿出来。

就是一个高度问题,我开始想的把保护框垫高点。但是不行我用你方法试一下

网友:
对了,我把保护罩也垫高了一毫米。视情况垫圈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