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喷火·无牙仔——冰天雪地试飞报告

楼主(2020-01-16):
岁末年初刚放寒假的老铁们~!
最近新品你们试了吗?
到底啥区别~!好不好使~!
冰天雪地跪试评测报告来了~!
一个一个来。先说喷火桨。
测试平台
图像系统
摄像头:Foxeer 弹弓 V4
图传:Foxeer Clear TX2
天线:Foxeer 棒棒糖 2
动力系统
飞控:Foxeer F722
电调:四合一 40A *4
电机:2306KV2700
桨:Dalprop T5147.5
电池:4S1800mah
飞行体验那真的是各种灵动啊~!我这可是肉肉的BF4.1啊~!各种快翻各种精准啊~!
没牙仔出来大家都在问到底和暴龙有啥区别。
图像系统
摄像头:无牙仔 Micro
图传:Kingkong 20*20 200mwVTX
天线:Foxeer 棒棒糖 2
动力系统
飞控:飞盈佳乐S-Tower
电调:飞盈佳乐四合一12A
电机:Sunsky 1306kv3600
桨:Dalprop T3056C Pro
电池:3S850mah
个人感觉除了画面调色不同之外,总体区别不大。在低照度的环境下,没牙仔会更好看一些。
新版1.7mm的镜头表现比较抢眼,可惜我的架子有要改装了,老的镜头都比较长,这个新版1.7mm镜头比较短,属于饼干头。要往前移动一点才不会看到边柱。
从色彩上来看,无牙仔颜色风格更接近于F家的一贯风格。
尼泊尔N1说实话没测出来。上面的视频falkor就是这个飞机飞的。
测试平台
图像系统
摄像头:Foxeer 暴龙
图传:Foxeer Clear TX2
天线:Foxeer 棒棒糖 2
动力系统
飞控:Foxeer F405 AIO
电调:紫弹 pro 40A *4
电机:2207KV2600
桨:Dalprop T5043C Pro
电池:3S1800mah
倒不是因为飞机不行了~!是我冻得不行了~!各种翻滚全无洗桨。
飞行感觉接近6寸手感,侧落推油门时打方向,这个一般5寸几乎必死的动作这个飞机也没啥问题。最后飞了7分钟,手冻疆了就此作罢。
试飞挺顺利视频被压的太厉害,看来该转B站了

网友:
foxeer全家桶

网友:
花里胡哨的,一个弹弓v4走天下,竞速开n,关掉n一样清晰艳丽

网友A:
侧落推油门时打方向  这个动作会导致飞机不受控翻滚着摔下来吗?

我的3寸机就会这样

网友:
好软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落推油门时打方向  这个动作会导致飞机不受控翻滚着摔下来吗?

我的3寸机就会这样

我的5寸用别的桨,全油这个动作会翻滚或者半天扭不过来,跌落。用喷火这个动作一侧浆洗,飞机不受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5寸用别的桨,全油这个动作会翻滚或者半天扭不过来,跌落。用喷火这个动作一侧浆洗,飞机不受控

能详细说一下这个动作么,也试试看什么会出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这个动作么,也试试看什么会出什么结果。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拉升到足够的高度,飞机侧着下落,落一会猛推油门打方向把飞机横着推平。基本上不是失控就是巨抖翻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动作比较简单,拉升到足够的高度,飞机侧着下落,落一会猛推油门打方向把飞机横着推平。基本上不是 ...

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理论分析是这样滴~!侧落时飞机实际上相对气流是在翻滚,而且速度不低,突然推油门导致桨图传快速转动导致桨气流分层,飞控越是控制,桨速度越是快,失速也就越厉害。也就是洗桨的最高境界。失控。原来试过旋转自由落体,猛推油门效果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