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手抛鹰2.0 Pro

楼主(2020-01-16):
至上次发贴以来,手抛鹰得到模友的广泛关注,小生受宠若惊,在此重做一个,记录一下制作步骤,算是给大伙提供一个参考。

鹰还是那个鹰,在这就不作过多介绍,直接开搞。

这个手抛鹰头部有两颗铁珠配重,先沿图示贴合面两部分剖开,取掉铁珠。

剖开拿掉铁珠后,机身部分可以暂时放一边了,接下来处理机翼部分。

切开副翼,安装铰链和舵角,切除舵机安装孔。

这个手抛鹰原配中尾部有两块透明的垂直安定面,实测低速时会发生侧滑,这里改了上反角翼尖。

初步处理完机身和机翼后,空机重量只有36g,电装53g,目标整机在100克以内。第一台鹰使用1106 7500kv配2840桨动力明显过剩,这次改用1103 7500kv配65mm两叶桨,吹称有120+的推力,勉强足够。

沿图示切除桨叶和电机的安装位置。

用1mm的玻纤板切割出电机安装座。

安装效果图示。

原计划中的1103电机安装后推力减少明显,后改用1104电机5500kv,为了减小风阻,切除桨叶后方黑色处的凸块,桨叶开槽处倒角。

飞控还是沿用空心杯穿越淘汰下来的的f3 evo飞控板,去除掉飞控板上的mon管,刷了inav3.4固件。舵机通过电调的5vbec供电,接收机和gps通过板载bec供电。

切割出电调的安装位置。

机身空间比较小,飞控采用竖放,micro usb口朝上的方式安装。切割出飞控和gps的安装位。

确定飞控安装位后,焊接上左右副翼的舵机,图示是去除mon管后,3和4号位舵机信号线的焊接处。

机翼中间切出一个矩形槽放置接收机和线。

固定电源接头,切割出电池安装位。

确定位置,底部切割出飞控的安装位。

整理好电装,通电测试无误后准备贴合。

整机95g不到,基本达到预期,完成!

这是飞控板安装角的调整,后面的3度是根据实际微调的,理论上横滚和俯仰轴分别调成90和270度即可。最后说下整机配置:
电机:1104 550kv+65mm两叶桨
电调:6A+5v0.8Abec
电池:2s380mah
舵机:3.7g*2
飞控:空心杯F3 EVO+inav3.4
gps:bn-180
因为小生是个打工仔,年底加班比较忙,这个手抛鹰的安装过程其实被拖得很长。制作和拍摄记得一个人完成,安装参考可能存在疏漏和不够严谨,还大伙见谅。

网友A:
手抛鹰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匠心好帖!

老前辈的认可是对小生的最大鼓励,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抛鹰给人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得益于如今设备的小型化,廉价手抛机大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感谢支持

网友D:
只看到副翼,没见到升降?

网友:
这鹰视距内飞比较不错,千万别放大FPV远航,碰上哪个捣蛋鬼以为是真鹰用qiang给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副翼,没见到升降?

三角翼混控模式

网友E:
目视玩儿装GPS的意义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翼混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视玩儿装GPS的意义是?

反航,定点盘旋,航点都有得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航,定点盘旋,航点都有得玩

原来如此。。。。。。

网友:
上飞行视频吧

网友:
之前看过楼主的视频,贼稳,就是噪音大了点,螺旋桨和尾翼干扰是不是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