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旅行者改造

楼主(2020-01-16):
入FMS旅行者是为了本来是为了弄一款慢飞机练低空通场倒飞筋斗之类的简单特技,入手后发现这货并不像其他的FMS飞机那么完成度高。虽然做工不错,但需要玩家后期改造的地方也不少。

1,挑场地,最近的飞场是学校操场,没有很好的草坪,只有沙地和跑道,小石子特别多,几次飞行之后,发现飞机的底已经磨得不堪入目。当然,可能所有的手抛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2,沙雕舱盖卡扣根本扣不紧,飞行中居然会掉了下来

3,鸡头的电池舱是挤在泡沫结构上的,重降几次之后,发现本来就薄弱鸡头已经不堪重负,明显要开裂的样子。

于是乎,开始了折腾之旅:
1, 薄弱的鸡头缠胶带,缠严实了,已经块要炸开的部位全部胶水加胶带伺候

2,说明书里头说电池就是这么固定的,夹在泡沫之间

3,给舱盖加魔术贴,一边加一个

4,重头戏,加起落架,从马云家买入为X8手抛机设计的起落架:

就是这货:

然而安装的过程并不顺利:

由于不是专门针对这款设计的,所以弧度不能完美贴合机身,黑色塑料块的上表面和机身接触并不完全。先这么凑合吧。

后轮的难题又来了,原装的后轮是这样的

问题就在钢丝上,FMS的钢丝极粗,铜锁扣穿不下两根,于是便便就地取材,成了这样:

试飞,哈哈,发现这货居然真的能跟后三点一样抬屁股两轮滑行,还挺好看。但问题来了,两次试飞后,发现落地角度稍微不对,主起落架就会脱落,而且重心有所改变,一推油就抬头,明显头轻,于是继续折腾,找了一根机翼加强筋锯短后用热熔胶和起落架固定,然后胶水粘上机身,同时起落架往前挪到靠近机翼前缘的位置,加强筋用胶带粘到机身。

再次试飞起落架的不再脱落力量可以完美地通过加强筋分散到机身上。

最后发现,抬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给鸡头加配重,足足加了20克。

终于完美地变成了后三点的背推机

后头准备继续折腾FPV……

但这货动力明显偏弱,电池舱小得可怜,续航短,螺旋桨还比较怪异,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尤其电池的摆放位置,想换个大电池不破坏鸡头几乎不可能。

网友:
我觉得红蜻蜓不错,刚入模飞的,首飞即炸

网友:
用3S的电池,2S没力

网友:
早知今日不如直接买红蜻蜓了
这种机型还是买冲浪者划算

网友:
螺旋桨用八寸截得了,力气大

网友(2020-06-15):
都是腰推机,我飞的冲浪者mini800,非常省电,一个3s 1800的电池不暴力飞的话能飞40分钟。
但不知道为啥这个坛子上把这个飞机说的一文不值,反正我觉得还挺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