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卡盘做了一个刻度盘

楼主(2020-01-17):
前几天做卡盘法兰钻孔的时候,为了孔的角度问题,可是废了我不少功夫,又是量直径,又是算周长,然后平分成三份然后做标记钻孔。太麻烦了,今天有时间给卡盘法兰做个刻度盘,360度的,以后再用到划线分度数的工件,就方便多了。

楼主:
先找一个铁盘车一个平面,然后用双面胶粘上一个量角器,

对准中心点粘好

对准中心点粘好

楼主:
做一个车刀对准刻度就可以划线了,要有耐心,慢慢的一度一度的划。

楼主:
快画完了,现在没有钢字。以后再刻字吧。

网友A:
目视对准吗,这样精度够用吗

网友:
老钳工点赞

网友:
我以前做过冲子敲线,划线,
线一划大半天的,
钢字敲字的刻度盘,
字敲的歪歪扭扭总觉得精度不够,
可能耐心不够吧,
最近买了光纤激光机,
等旋转轴调试好就简单了,

网友:
够有耐心的。量角器和卡盘外径配的还挺合适。钢字头敲字不容易正,应该做个靠圈带个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视对准吗,这样精度够用吗

没问题 一度一度地对的, 这个精度划线打孔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 一度一度地对的, 这个精度划线打孔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卡盘怎么锁紧不转动?

楼主:
终于做好了

网友C:
目测间距不均匀,还得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间距不均匀,还得改进

个别刻度有误差,整体的度数不错,只是有个别的刻度线没有对准线,只有那一个刻线有误差 ,相邻的刻线是正确的,所以这一周圈的度数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是先划的整数,0和180度,然后90度和270度   再然后是45度    慢慢的再画10度一格   再然后是一度一度的画的,

网友:
用卡盘夹一个减速机输出轴,比如7.2倍的减速机,200步的步进电机带减速机,步进电机每跑4步卡盘转1度。好像能省点眼力

网友D:
以前也想这样搞过,但是感觉耗时,精度太差,不如直接淘个刻度盘,装在后面皮带轮处,效果一样,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想这样搞过,但是感觉耗时,精度太差,不如直接淘个刻度盘,装在后面皮带轮处,效果一样,简单好用

好像网上有一种全圆仪,当时想弄一个这东西来着,后来想想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网上有一种全圆仪,当时想弄一个这东西来着,后来想想太费劲了,

嗯,你这个好,便宜,先收藏,年后买个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盘怎么锁紧不转动?

不用锁紧  我是用最低转速档,用手转动卡盘,对准一度  划一刀 ,卡盘不会动的。

网友E:
请问车床卡盘做这个刻度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可真要耐心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车床卡盘做这个刻度的作用是什么

应该是在车制一些需要分度、要求不高的工件,可以在卡盘上直接划线、定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在车制一些需要分度、要求不高的工件,可以在卡盘上直接划线、定位,方便吧。

就是一些法兰定位打孔,误差不是太多就行,这样车完了 划好线,就可以直接打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些法兰定位打孔,误差不是太多就行,这样车完了 划好线,就可以直接打孔了。

这就是常用到的,你做的这个挺实用!

网友(2020-03-04):
这个网上有卖,我是直接买个套上去

网友:
我也做了个类似的,我的床是2k4

网友:
   实用,挺不错,点赞。

网友(2023-02-14):
直接拿个标尺,贴上面

网友:
主轴锁死有什么办法??刻度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