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一个腐蚀铝牌要450米……自己打印一个凑合用吧

楼主(2020-01-17):
小车床的挂轮表不不清楚了,打算做个腐蚀法铝牌的,客服要450米,自己买了一包拉丝银的纸做了一个,35米搞定

网友A:
为啥不用A4纸打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A4纸打印呢?

A4普通纸吗?这个是A4拉丝银的打印纸,自带背胶,激光打印机直接打印好后裁剪的,普通A4纸打印粘贴是问题,其次就是稍微时间一长纸就坏了,不如这抗用

网友B:
这个铝板用光纤激光可以直接打的,只是要分5截这么打,哪里用的了450元,收费100元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4普通纸吗?这个是A4拉丝银的打印纸,自带背胶,激光打印机直接打印好后裁剪的,普通A4纸打印粘贴是问题 ...

哦哦,自带背胶的确实挺方便。或者不嫌麻烦的话用普通的纸打印一堆,破了就换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铝板用光纤激光可以直接打的,只是要分5截这么打,哪里用的了450元,收费100元也差不多了

某个淘宝的天猫店,外径50壁厚2毫米的外抛光不锈钢管,1米要240元。 真的, 当时就把我吓尿了。
另一个店只要40元 也是抛光的

网友:
普通纸打印可以塑封了再用

网友C:
要制版的,估计做10个也是这个钱。。。。

网友:
用腐蚀法排版、制版、印刷、腐蚀,工艺麻烦价高。纸质不耐用价低,排一次版就多做几个备 用也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D:
直接雕刻机雕一块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雕刻机雕一块不就行了。

木有雕刻机😂,只有激光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制版的,估计做10个也是这个钱。。。。

估计是,不太了解腐蚀法实际流程

网友:
建议加个贴膜

网友:
求详细工序

楼主:
把原挂轮表抄一份XLS工作表(建议使用加粗字体),输出为PDF(为了复制到Photoshop中的时候更清楚),复制PDF内容到Photoshop中调整尺寸,调整好后直接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拉丝银的打印纸上即可(打印机墨盒最好用原装的,清晰度比较高)打印好后再用打印机烫一到两遍,帮助粉墨更牢靠的固定在打印纸上(我打印机带复印功能,直接啥也不放空复印烫了两遍,非常牢固,耐刮擦和油水,可免去封膜的工序)

楼主:
没事,烫了两遍,实验了一下正常摩擦和油水都没问题

网友:
用一个铝片,做上阳极,然后用led激光打标机就能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