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粘歪了影响大么

楼主(2020-01-17):
手残和眼下,把垂尾粘歪了,碳杆还是带着热熔胶插进去的,十分结实...
如果这么凑合了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热风枪吹热了,可以调整的

网友:
垂尾起什么作用?你想想飞机在空中会表现怎样的姿态

网友:
静态看,必须看一个整体(包括看不见的重心)。单独看某个部件你会发现大部分人的舵面都不是平的呢。最好的办法是实飞实测。如果是秒炸的技术……其实也就不用纠结歪不歪了。下次再来。终有一天会成功的。

网友:
在你的垂直尾翼上开个舵面,用热熔胶固定到纠正安定面对航向的影响的角度上

网友:
按歪的方向,你的飞机飞起来会一直航向往右偏。热熔胶粘的话可以透一点酒精到粘接处,热熔胶直接就脱落了。泡沫胶的话就得想别的方法了

网友:
话说 我也弄了一个86cm手抛改猎鹰,爽飞爽炸!改日上图

网友:
影像肯定有,有多大影像,无法计算,只能通过实验才知道。
对于热融胶,可以使用IPA来拆除胶(IPA能使热融胶发脆,酒精不行的,一般电子加工厂有,外面不好买),如果你住在上海嘉定这里,我可以送你一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