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01-18):
  首先配置,新西达2212/2450电机,6寸桨,天行者40a电调
                       朗宇三代2216/1250电机,9寸桨,飞腾40a电调
    那么问题来了,3s无论用啥电池,满电油门推到低大概几秒就电压报警了,插bb响也是,电压回传也是,电压报警设置11.1。
    请问下这是正常的吗?报警了油门回到一半就不报警了,14000的是18650组的3s4p也这样,满油门坚持不了几秒就报警,半油门却能持续半小时。怎么样才能满油门10分钟以上?还是电池原理就是这样的?搜了好多资料也搜不出所以然,还请大佬指导一下,太费解了。
       还有刚买了一只朗宇三代2820/860kv,13寸桨,飞腾60a,3s,怎么配电池能一小时续航。满油不报警。。。。。
      太难了。。。或者我哪里配错了请大佬指正一下,感谢了,太没游戏体验了。。。。

网友:
不懂游戏体验啥意思,游戏????

网友:
18650可不是3.7

网友A:
3S无论用啥电池???这意思你啥电池都试过了?
首先,电压降和电池容量息息相关的,其次和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放电C数)也息息相关。18650这种卷制的电池,特点就是容量大放电电流小,所以大油门报警不奇怪。
你试的非18650电池,一种可能是虽然C数够了但容量太小,所以最大放电电流不够。另一种可能是虽然容量够大但C数不够,比如你的18650电池组,也属于这种情况。
综上,最关键的你用的都多大容量电池多大的C数你不说,那没法确定具体是哪种情况。

网友:
C数太小或内阻太大,压降过大了

网友B:
电池大电流输出降压到报警电压以下,没啥问题,不嫌声音难听可以继续飞的,就是自己看着点时间,有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一路报警,降下来3.7v,话说11.1报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C:
换大容量高倍率放电系数电池就可以了。水库没水放不出水,水库闸口太小,放出水来,河里的水也很小。

网友:
电池太垃圾,买块格式电池试试……还有,18650工作电压3.3V左右,动力锂电池工作电压3.9V左右。哦,对了,如果真要复习电压,电流知识,最低还是买个万用表吧。BB响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大电流输出降压到报警电压以下,没啥问题,不嫌声音难听可以继续飞的,就是自己看着点时间,有时候你会 ...

噢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容量高倍率放电系数电池就可以了。水库没水放不出水,水库闸口太小,放出水来,河里的水也很小。

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D:
18650不适合飞机模型,玩船玩车还可以。没有哪一种电池可以满油门十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不适合飞机模型,玩船玩车还可以。没有哪一种电池可以满油门十分钟的

噢噢,那就是说,电压掉到报警值是正常的了,好勒,谢谢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无论用啥电池???这意思你啥电池都试过了?
首先,电压降和电池容量息息相关的,其次和电池最大放电电 ...

多谢你及时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噢,那就是说,电压掉到报警值是正常的了,好勒,谢谢你哈

你的报警值本身就有问题,锂聚电池空中报警设3.3是合理的,落地后能回落到3.7左右。
18650已经很多人说了,是适合巡航不适合暴力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报警值本身就有问题,锂聚电池空中报警设3.3是合理的,落地后能回落到3.7左右。
18650已经很多人说 ...

额,学到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报警值本身就有问题,锂聚电池空中报警设3.3是合理的,落地后能回落到3.7左右。
18650已经很多人说 ...

我说我咋玩过了测电还有12伏

网友:
换格氏电池再试试

网友:
用的电池放电倍率太差,18650飞飞机要用索尼C5A

网友:
电池不行,内阻大,换好电池

网友:
电池放电倍率太小,换航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