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了我两年的接收机坏了,舍(mai)不(bu)得(qi)换控啊,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0-01-18):
修改一下描述,前面的有些不严谨
当初选的小厂遥控,现在停产售后修不了,我太难了
无奈自己拆开屏蔽罩修,加电后在主控芯片周围的一颗3.3v L338稳压发烫,不敢继续测,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芯片丝印,只好tb上买了个L33B换上

自己换的L33B,换完之后,无奈还是点不亮,我怀疑是我换的芯片输入电压不一致,导致不能正常工作,同时我不太懂分析电路,其他地方也不敢胡乱修,只好来坛里寻找老模友的帮助,烧的原因是不小心把升级用的地线和飞控相连,外加ubec供电 瞬间接收机不亮,该芯片发烫传导给导线导致杜邦胶壳融化,我用热成像测了一下芯片核心大概两百多度,不敢长时间加电测,接收机无明显烧痕,该如何维修?谢谢坛友们的帮助!

网友:
3.3v稳压发热,也有可能负载短路,首先输入输出还有使能高低要搞懂,才能替换。

网友A:
杜邦线都烧断,肯定正负极短路了。换一个吧

网友:
短路到 外面的杜邦线都烧断了。元器件别考虑,先说印刷线路就报废了。

网友B:
发烫说明内部短路,一般情况都是某个芯片击穿了(单片机可能性最大),不是稳压器自己的问题。你可以焊掉稳压芯片再测下3.3V的对地阻抗,电阻一定很低。
基本上是没有修的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都烧断,肯定正负极短路了。换一个吧

抱歉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我的意思是该芯片发烫非常严重,传导到导线处吧导线胶壳熔坏,我用热成像测了一下芯片核心大概有两百多度,不敢加电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烫说明内部短路,一般情况都是某个芯片击穿了(单片机可能性最大),不是稳压器自己的问题。你可以焊掉稳 ...

如果单片机损坏,更换可以么,我有固件,无奈我这么拼,只是因为该遥控停产,没有接收机卖了

网友C:
LDO先取下来,在后端3.3V上面通电进去,注意限流,看哪个芯片发烫,换哪个,这个接收机没什么特别,看无线模块有点像24L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先取下来,在后端3.3V上面通电进去,注意限流,看哪个芯片发烫,换哪个,这个接收机没什么特别, ...

家里没有维修电源,还有别的办法吗?我认为就像他们所说的单片机被击穿,我换个单片机烧个固件试试?话说我能不能自制一个接收机用24l01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O先取下来,在后端3.3V上面通电进去,注意限流,看哪个芯片发烫,换哪个,这个接收机没什么特别, ...

仔细看了一下用的是2402E无线模块

网友:
很常见的心理,想一夜间高手灵魂附体,然后秒解决当前困局。
要知道高手很有可能根本不屑来修这东西,重新买一套拉倒,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D:
即使是不同型号,sot23-5封装的ldo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其他零件没问题的话应该换上一个就能用。楼主要不要考虑一下烧的芯片可能不是ldo,而是个sbus用的反相器,不过这种维修得上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是不同型号,sot23-5封装的ldo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其他零件没问题的话应该换上一个就能用。楼主要不要考 ...

示波器啊,我可能搞不来,家里维修电源都没有,只能用我的万用表瞎测,不过确实,应该不是那个ldo的问题,更换以后电路中有0.1a的电流,估计是单片机或者你说的反相器坏了,难修啊,硬着头皮搞,搞不好忍痛换新,非常感谢

网友:
有固件自己都可以做几个这个接收机,看起来电路不是很复杂